请教老师们这是啥型号收音机的机芯?

楼主(2021-07-07):
得到一个垃圾机芯。看样子是3灯的,带一个无纸盆的舌簧喇叭,机芯如图,上面的电容时间是1960年的,请教老师这是啥牌子和型号的机芯?

网友A:
北京301,两只6J1,一支6Z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301,两只6J1,一支6Z4

感谢回复,问了下度娘,没见这型号机的外观和电路图。

网友B:
请把中间的管座是7脚还是9脚拍清楚。如果是小9脚,很可能是天津产品。
天津第一电讯厂生产的431三灯再生收音机:
根据可变电容判断,也可能是天津二五金的再生三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中间的管座是7脚还是9脚拍清楚。如果是小9脚,很可能是天津第一电讯厂生产的431三灯再生收音机:

感谢版主回复。我明天再拍下。 都说以前的老东西质量好,可这货的底板薄的很,稍微用力就可扭曲。估计街道小厂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我明天再拍下。 都说以前的老东西质量好,可这货的底板薄的很,稍微用力就可扭 ...

1956年8月从天津市第三五金电器生产合作社分出的第二电机修配合作社,1958年3月与第十二缝纫厂合并,同年7月成立的天津市第一电讯器材厂,开始生产收音机。天津市第二五金电器生产合作社是1956年1月由16家个体户公私合营后,同年8月第五钟表生产合作社并入,开始生产二、三灯收音机和矿石收音机,1959年2月与变压器厂合并,成为地方国营单位,后来改为天津市无线电元件三厂,专门生产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了下度娘,没见这型号机的外观和电路图。

他说的是北京无线电器材厂出品的北京103型三灯收音机。不是301型。但不知道机芯能否对上号。好像不对,该机结构:外壳木质,装机件的金属金属底板直立在扬声器背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北京无线电器材厂出品的北京103型三灯收音机。不是301型。但不知道机芯能否对上号。好像不对, ...

根据底盘构造可以肯定不是北京103        三灯收音机:
该电路图说明写着只有两个调谐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56年8月从天津市第三五金电器生产合作社分出的第二电机修配合作社,1958年3月与第十二缝纫厂合并,同年 ...

今天刷了下线圈上的灰尘,看到了二五金字样。太佩服白版的强大,见多识广。

楼主:
线圈,骨架纸筒内还有电容

楼主:
骨架看上去很不错的舌簧喇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骨架看上去很不错的舌簧喇叭

矿石机技术区有八寸舌簧喇叭纸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石机技术区有八寸舌簧喇叭纸盆:

谢版主信息。我去找那矿友问问。如能修复好这个喇叭也是一桩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