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的MF14万用表需要退一部分磁?

楼主(2021-07-08):
闲鱼上购得一个69年8月份生产的MF14万用表,到手后,初步检查表头通,玻璃面板脱胶,直流2.5V,10V不通,直流电压档各档内阻和实际不符,分析是凸轮及开关有问题,打开后,发现开关触点和实际档位不对应,凸轮两销钉之间塑料脱落,少一个销钉,表头线有焊接维修痕迹,经过一番打理后,用标准电压源检测,发现2.5V档,10V档表针满偏多了接近1格,直流电压误差接近2%,没有标准电流源,串入电流表测量电流指示也是比实际偏大。调整弧形铁,发现该表弧形铁已是最低位置,只能把指针住高调,至此判断该表表头灵敏度小于160uA,下一步只能退磁?疑惑的是这表被人充过磁?还是别处有故障(表头相关电阻经检测都正常),坛友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先把各种机械性问题解决,然后再测误差,才能确定问题关键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出决定。

网友B:
判断表头失磁?为什么不单独测表头满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各种机械性问题解决,然后再测误差,才能确定问题关键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出决定。

机械性问题应该是解决了,直流、交流测量基本正常,只有欧姆档没有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表头失磁?为什么不单独测表头满偏电流?

我在10V直流电压档测量2.5V,5V,7.5V,10V指示值都有点偏大,偏大量依次增大,最后10V超了将近1格,偏感觉线性还可以。把表头线拆下,串入数字表检查,没有查满偏电流,对照数字表电流值和实际指示值也是偏大,基本可以确定灵敏度超过160uA了。

网友C:
表头灵敏度超过额定值的,处理起来很容易,给表头串联一只电阻后,再给表头与这只电阻的串联网络并一只电阻,就搞定了。这2只电阻的取值,可用欧姆定律解决。如果要求不高(即允许表头内阻有少许偏差),就给表头并1只电阻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性问题应该是解决了,直流、交流测量基本正常,只有欧姆档没有试

欧姆档的准确度,与表头的线性密切相关,与表头的灵敏度无关(只要能做到欧姆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档的准确度,与表头的线性密切相关,与表头的灵敏度无关(只要能做到欧姆调零)。

谢谢小鬼头老师的指导,看了你好多的贴子,你是指针表行家,其它方面也造诣很深,我根据你的MF30改3V供电贴子把手中的一个30表改先造后,,测量LED非常方便,其它各档功能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头灵敏度超过额定值的,处理起来很容易,给表头串联一只电阻后,再给表头与这只电阻的串联网络并一只电阻 ...

这样可以完美解决灵敏度和内阻的问题,这是块精典的老表,我不想破坏原有的线路,想通过消磁来解决,但还不敢轻易下手,一个是有没有误判,再一个是想寻求保险的消磁方法,怕消磁过了反尔不好,对充磁,消磁的操作没有尝试过,对其长期稳定性也怀疑。

楼主:
看过一位坛友发过用一堆电线进行消磁的贴子,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实施记不太清了。

网友D: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请问,我这个表怎么修?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这个表怎么修?不通电

表头通吗?只要表头是好的,其它都好修,网上配件也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一位坛友发过用一堆电线进行消磁的贴子,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实施记不太清了。

拆个变压器或买个电磁铁线圈,退磁很方便

网友A:
灵敏度高了还不简单?不过时间对这种充磁表不利,加电阻吧,简单很容易随后的调整,是副作用最小的方法。

网友:
    在表头附近贴一块小磁铁就行,试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高了还不简单?不过时间对这种充磁表不利,加电阻吧,简单很容易随后的调整,是副作用最小的方法。

对,就是两个电阻的事,假设表头灵敏度157UA,动圈电阻110R,只需在表头两端并上5866.7R电阻再在表头上串上2.1R电阻即可使表头满偏160UA,串并电阻110R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个变压器或买个电磁铁线圈,退磁很方便

实际操作过吗,线圈和表头的方位维修手册上有,距离控制消磁的多少,不宜时间因素吧?操作不当有过退的风险,反而不好。

网友E:
这个表的做工真好,远在MF500之上。外壳用料也实在,大部分经历40年,仍在8成新。

灵敏度如果误差不大,不是可以调整表头串接的电阻进行微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的做工真好,远在MF500之上。外壳用料也实在,大部分经历40年,仍在8成新。

灵敏度如果误差不大, ...

灵敏度高了可通过串并电阻进行调整,低了不好通过电阻进行调整,磁分路器如果调整不过来,只能充磁。

网友:
找一点软铁,比磁分路器厚一些,或者铁皮剪成合适形状与原有的共用,增强他的分流能力,试试也许能简单解决问题。充过磁的磁铁很不稳定,所以不建议退磁,一定要退磁,建议放热水里泡一泡乃至于煮一煮(别用电磁炉呀,我没试过,感觉他很不好),搞得不好退磁的动作很可能演变成再次充磁。所以在可恢复的办法上多动脑筋。

网友F:
表头灵敏度没有理由变高的。
检查分流回路电阻有无断路/ 变性才是正经。

网友C:
我遇到过2次表头灵敏度偏高的情况,而且因为偏高得不多(1%、2%的样子),都是原来打算用串和并电阻的方法解决,但最后发现,仅仅并一只电阻就达到目的,精度方面没发现有明显问题。

一是一块全新购进的库存mf136,表头内阻约3k,我并上120k的电阻后,刚好合要求。由于所并电阻与表头内阻相差甚大,给内阻带来的影响很小,试过串和不串电阻,但发现对于电压档来说区别不大(当时没认真验核电流档)。又因为只并一只电阻简单易行,线路不用改动,也不怎么影响“外观”,所以就此定案。

二是用mf368的外磁表头代换mf30的坏表头。也是并一只电阻就了事。这次对电压、电流档都检查过,精度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2次表头灵敏度偏高的情况,而且因为偏高得不多(1%、2%的样子),都是原来打算用串和并电阻的方法 ...

是的,今天测量了表头电阻及灵敏度为130欧,156.7uA,表头只并了一个6K多一点的电阻,测量标准电压略微差一点压线,稍调下弧形铁正好压线,串入4位数字表测量1mA档也正好压线,在直流10v档分别通入2.5,5,7.5,10伏标准电压都基本压线,本来想退磁的,拆了一个小变压器进行消磁,通了好长时间没有效果,因长时间发热变灭器烧了,后来放在电磁炉上,靠检锅脉冲消磁,短时间也看不出效果。现在电阻档精度也很好,交流电压,电流也在误差范围以内。谢谢小鬼头老师及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头灵敏度没有理由变高的。
检查分流回路电阻有无断路/ 变性才是正经。

断开测了,表头及分流电阻都没有问题,我也感到奇怪,老表都充磁,这个不减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