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胆FM高频扼流圈

楼主(2021-07-08):
师傅们  以下这些能用于超再生胆调频的高频扼流圈吗   如果不行  有制作攻略推荐吗?谢谢!

网友:
行,但效果并不太好,需要共模电感(4头)
一般,就拆掉上面线圈保留磁架,然后自己绕线圈,需要电桥

网友:
最上图那个磁芯不错 电感值接近可以使用 差的太多拆了重绕 弄个电感表比较直观 祝成功

网友:
天线磁棒,中波段的用锰锌铁氧体,短波段用的镍锌铁氧体。

网友:
楼上讲得正确,陶上有镍锌货

网友:
不同的磁环材料有不同的频率特性。你这些磁环电感是用在电源进线低通滤波器上的,使用频率低。即便是圆柱型的用于普通半导体收音机上可以,但是超再生是工作在甚高频频段性能会大打折扣,Q值也会低。
其实超再生电路对电感量要求不太严格,2.5~10mH都可以,电流也比较小,严格应该用高频瓷棍或高频瓷管做载体,自己用细漆包线绕就可以,简单的用0.2~0.31的线在大于100K的1W电阻上密绕50匝以上线头分别焊与电阻引线的两端。或者用直径0.35漆包线在外径约12毫米的瓷管或塑料管上密绕150圈。还可以比较麻烦的用c0.32mn濠包线,在直径10mm纸管上分三段蜂房密绕150匝,段距2mm。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专业级的指导!

网友:
超过30兆赫的工作频率,不知道市面上买得到能工作的磁芯不?稳妥起见,绕个空心线圈算了

网友:
这个东东是不是得用电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