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x变焦一体摄像头接线定义

楼主(2021-07-08):
多年前搞了一台这样的22x模拟摄像头,不知道(白绿黄粽)这四根线是什么线?能不能跟工程宝连接调焦啥的,有懂得朋友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头是模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头是模拟调。

能不能用485或者232调节?

网友B:
这个要配合云台解码器使用的,解码板接受485信号,输出云台控制信号调节监控角度和方位,输出摄像头控制信号调节焦距、焦点和光圈,有的还可输出辅助开关、雨刮等控制信号。部分一体化变焦摄像头可直接用485信号控制,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配合云台解码器使用的,解码板接受485信号,输出云台控制信号调节监控角度和方位,输出摄像头控制信 ...

谢谢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