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EPRAM的仿真器?

楼主(2021-07-08):
图上这个仿真器,网上只找到一个类似型号的,还是德文,打电话给厂家,说EPRAM仿真器,难道可擦写的RAM也有仿真器吗?有没有了解的给讲讲,
近20年的东西,也找不到什么资料了

网友A:
有EPROM仿真器,因为EPROM每次改写程序都需要擦除,不方便且影响寿命,以前的EPROM厂家给出的大都在百次范围,所以使用RAM替代EPROM.
图上这个是51单片机的仿真器。估计网上能找到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EPROM仿真器,因为EPROM每次改写程序都需要擦除,不方便且影响寿命,以前的EPROM厂家给出的大都在百次范 ...

谢谢回复,我在bing国际版,用topice/52,或者搜这个品牌,没找到任何资料,百度更是什么也没有,能提供下关键词吗?感谢

网友B:
EPROM仿真器是以前用来调试单片机用的; 以前的仿真器都很贵(几万元),或者有些单片机压根没有仿真器卖, 那个年代的芯片, 6800, Z80 一般都是外挂EEPROM;

调试单片机的程序,那就采用不停烧写程序的方法来调试; 但是每次都得把EEPROM 拔出来,插到烧写器

上,然后再插到目标板, 这样调试效率很低;

后来就有人开发EPROM仿真器, 就是一个电路,插到你的目标板上的EEPROM插座上,然后通过串口或者是并口,把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 然后目标板通电测试;

本质上EEPROM 仿真器,就是一个类似烧写器的玩意, 但是它有切换电路,电脑下载数据,EEROM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控制信号切断; 数据下载完毕后,再接通;

大部分的EEPROM仿真器存储数据的器件是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ROM仿真器是以前用来调试单片机用的; 以前的仿真器都很贵(几万元),或者有些单片机压根没有仿真器卖, ...

谢谢您,能简单理解成,上面那个就是插在单片机上EPRAM位置,代替EPRAM的吧,

网友A:
这是 南京西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的产品。搜这个就可以

网友A:
上边那个是插在51系列单片机位置的,仿单片机程序。不是仿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南京西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的产品。搜这个就可以

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产品,网上找到官网,英文的,拉到下边看到nan jing 还有86开头电话,
打电话过去说是eprom仿真,他们早已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那个是插在51系列单片机位置的,仿单片机程序。不是仿EPROM

请教下,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仿真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吧?
现在51单片机的编程器都是转usb的,应该比这个方便
这个上面的接口,还是25针的,很少电脑有这样的接口了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基本都是usb转ttl串口写入程序了。

网友:
这个仿真器已经没有实用价值了,现在的51很多都自带仿真调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