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帮我看看这车机是什么牌子 另外怎么接线看图

楼主(2021-07-08):
如题 现在开机 磁带都正常 就是喇叭线是那个

网友A:
貌似松下的老商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松下的老商标。

别说是有点像

网友:
一般这个“‘N’”标志都是松下的啊,看不清楚。

网友:
用个电容串一个喇叭慢慢找。

网友:
机子不错,就是费脖子

网友:
松下老机器

网友:
貌似乐声,日频收音机

网友:
老松下,国机不错。

网友:
看看功放块的型号,查资料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铁壳上有个三菱标记

网友:
松下啊,不错的!

网友:
铁壳上有个三菱标记 仔细看又不像  松下得靠谱点  面板上有松下得老標

网友:
松下国际。

网友:
老老老 松下   里面的字母写的也是 松下电子 MATSUSH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