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加油要领

楼主(2021-07-09):
家里的转叶扇低速档启动困难,料想转轴缺油,便用普通机油润滑。加油后用手拨动风叶还比较滑顺,试用也有效果,但是几天后又毛病复发,心想不应该,分析应该是润滑油加的不对,普通机油在高速旋转的轴与轴套间形成很大粘滞阻力,导致运转不正常,改用变压器油(油浸电容里收集的,缝纫机润滑油也可)加注几滴,再试果然效果明显,转速提高,低俗挡启动迅速,甚至还嫌低速档转的太快了。话说这已经是去年天热时的事儿了,今年再用依然效果良好。以前一直认为这个风扇质量不好,偷工减料,现在用起来爱不释手,低速档风力适中,噪音不大,吃饭,看电视时用用还很不错。一点小心得介绍给大家,遇到类似情况您也试试!

网友A:
我都是用的摩托车机油,一般加一次可以用两三年没问题,缝纫机油用过,很快就干了,可能是太稀而且不耐高温

网友:
前几天刚弄的,我家里的扬子牌,1档启动困难,加了汽车用润滑油。没问题。

但是,电动机的那4个国定螺丝,调节好同心度,最重要!

网友:
自己多年的经验是:遇到这种情形最好拆卸开,清洗(靠近风叶端的油腻较重)轴和轴承上面的油腻,然后在轴和轴承上加几滴缝纫机油,毛毡上面要加足油(没有毛毡的多为伪劣产品),当然拆卸是个技术活!

网友B:
我82年的风扇从没 加过油

网友:
     以前的电风扇说明书建议每年使用前加点油。现在不少电风扇是不需要加油的,厂家维修人员也是这么说,不知轴承结构有什么不同。

网友C:
用缝纫机的油最好用。

网友:
含油密封轴承

网友:
我加的是机油【好找到】,前后都加,也没什么问题。摆头齿轮部分加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的摩托车机油,一般加一次可以用两三年没问题,缝纫机油用过,很快就干了,可能是太稀而且不耐高温

正解.汽车机油也可用,比缝纫机油管的时间长多了.

网友:
变压器油不适合润滑,

网友:
我加的都是毛毛虫黄油,寿命很强,电机要彻底拆开清理才行,只做表面功夫的话油污类就会塞住。上了年纪的风扇也要检查启动电容,虽然电容很难出问题,但是时间久了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

网友:
本来机油就适合一点的轴承转动机构,且耐温(视号数不同有差异)倒是变压器油是冷却导热的用途。家里常备WD40类型润滑加清洗的搞定。

网友:
我对付风扇缺油都是用摩托车机油!反正每年拆开清洁扇叶保护罩灰尘顺带把电机做润滑!还有电机运行时间长主轴胶垫磨损需要再加一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82年的风扇从没 加过油

基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缝纫机的油最好用。

缝纫机油,容易挥发

网友:
液压油可以,现在的风扇高端都是无刷电机,有轴承不需要加油了。

网友:
我加的汽车机油,管用一年左右,来年又得加

网友D:
我是每年入夏就把电风扇搬出来,清洗叶片、防护网,擦拭机体,然后加注润滑油。我用的是缝纫机油,每年如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网友:
我电扇是滚珠轴承的,声音贼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每年入夏就把电风扇搬出来,清洗叶片、防护网,擦拭机体,然后加注润滑油。我用的是缝纫机油,每年如此 ...

    这也是我的固定操作流程,还多了一条,每年夏天过去,风扇不用后,也会做一次清洁,加油,然后打包放入包装纸箱里,待来年再用

我几十年都是给风扇准备的变压器油(缝纫机油),这个油也适用给IT设备的风扇加注,一年保养一次,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是我的固定操作流程,还多了一条,每年夏天过去,风扇不用后,也会做一次清洁,加油, ...

棒棒哒

网友:
这个应该用黄油,因为现在的电机很大一部分是铜包铝甚至是铝线,发热厉害,最好用高温黄油。

网友:
可以用WD40神油

楼主:
WD40有腐蚀性,不可取。

网友:
我这新生牌风扇1994买的,也加的变压器油,坏过二次是2.2uf移相电容,现在一样正常用,就是外观看起不咋的。

网友:
家里的老式蝙蝠电风扇比我年龄还要大,用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
我也使用过汽车机油润滑电脑风扇,由于汽车机油粘度高,还容易氧化,过一段时间情况会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