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D机芯的工作次序

楼主(2021-07-09):
上周淘了一台南京夏普90年左右的XL-200桌上迷你音响主机。看着有FM、AM收音,有磁带座和CD,成色新,一时手痒,就花70块买了。这个星期每天晚上捣鼓,换微动按钮、排线,洗磁头、打理卫生,现在除了CD不来,其它功能都好了。不放碟片,仔细观察,发现激光头有归位、上下对焦动作,有红光。但驱动碟片的电机就是不转。外接4.5V,单独试验该电机,是转的。想把它搞好。请问一下各位高手:碟片放入以后是先转然后读数据还是先对焦,发现有碟片了再驱动碟片转?貌似驱动电路目测没有明显外观上损坏。这是激光头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问题?本想再买个同系列的配件机,发现便宜的基本是不读碟,读碟的不便宜。谢谢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cd机的工作次序是首先光头做聚焦动作,发现有光返回(就是有碟片在位)然后开始驱动主轴电机旋转,你说光头有聚集动作且有红光输出,主轴电机不转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电机驱动有问题,当然如果光头严重失焦没有收到返回的碟面光的话它也不会驱动主轴旋转,所以目前两个思路,第一如果手上有光头的话先试着换光头组件,如果不想这么做就检查dsp的逻辑看看有没有让主轴旋转(当然这个工作量比换光头大了很多)

网友B:
用酒精棉签擦激光头,放碟片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棉签擦激光头,放碟片才会转

好的,今晚试试。没用水或酒精,光用干棉球擦了一下。怕像相机镜头一样给刮花。谢谢!

网友C:
光头上有镀膜,只能用清水清洗,不能用酒精等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头上有镀膜,只能用清水清洗,不能用酒精等溶剂

谢谢朋友提醒。感觉上面有一层彩色。我会注意的,用纯净水,不行的话加点洗洁精。反正破罐子破摔,捣鼓。再不行看到光头有个微调,前面没敢乱动。就是拿不定是先转还是光头感应到碟片再转。拿不准。印象中电脑光盘一放入就转。

网友:
不放光盘是不转的,

网友:
CD光盘到位后,光头聚焦检测有无光盘,检测到光盘才开始旋转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光头聚焦不成功,需要检查一下激光头功率和聚焦电路

网友D:
不同机器设计是不一样的,有的机器开机后只有激光头发射激光读到有碟信息后碟片才运转,故意反装碟片主轴电机它不转,有的机器不管放不放碟片开机后主轴电机都会转两下。CD机光驱电机几乎都是有刷电机,久置不用电机电刷容易氧化电阻变大,电机及其灵敏,指针万用表R*1欧档测量就能使得电机运转,当万用表测量时电机不转说明不读碟故障就在此电机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机的工作次序是首先光头做聚焦动作,发现有光返回(就是有碟片在位)然后开始驱动主轴电机旋转,你说光头 ...

谢谢!就是没有新光头。我把光碟电机引出两根线,放光碟进去,两根线电压无任何显示,一直是0.也就是说开关管没接到芯片发来的指令。光头径向移动的电机就有信号,人为拨到外圈,开机后会自动往中心走。然后有个行程开关被触发以后,停止移动,然后光头聚焦几次,然后显示NO DISC。自始至终,光盘电机不转。估计光头没接收到反光,判断无碟,就不驱动中心电机了。

楼主:
是XL-200T好像,查过,同系列300T的带VCD的视频、光纤输出,这款没有,90年估计VCD还处于开发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机器设计是不一样的,有的机器开机后只有激光头发射激光读到有碟信息后碟片才运转,故意反装碟片主轴电 ...

估计这款是光头作为传感器的。它不是抽屉式,抽屉式完全可以在抽屉到位以后触动一个微动开关或霍尔来给MCU信号。光碟和磁带共用一个舱门。不过磁带效果不错 ,谢谢朋友帮助!

楼主:
还有补充一下,电刷问题。断掉电源,用外接4.5V转得很好。综合以上朋友的热心指点,判断光头问题可能性最大。如果清洗、调大功率无效,准备看看以前不用的光驱上的能否卸下来代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没有新光头。我把光碟电机引出两根线,放光碟进去,两根线电压无任何显示,一直是0.也就是说开 ...

这种是典型的光头故障,当然我修过的影碟机也不多(反正我遇到的是光头问题)。先查一下有没有单独的主轴驱动芯片,如果有的话根据引脚定义查下它工作是否正常或者尝试更换驱动芯片,如果是集成在主控里面了(cd的主轴驱动功率很小,有可能是集成在主控里面的)那很难去查只能从换光头入手(当然如果你能查dsp的光头返回数据流的话另讲)

网友E:
这种机械机构的播放器,要被淘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典型的光头故障,当然我修过的影碟机也不多(反正我遇到的是光头问题)。先查一下有没有单独的主轴 ...

好的,专家发话89不离10了,初看了一下,到电机板就六根线,2个电机4根,还有2根是微动行程开关信号。光头是单独一片薄膜PCB排线。估计不是最古老的机芯也是排在前面的。电机就一个开关管驱动,封装是TO92长的,估计是NPN。昨天没来及查基极有无高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械机构的播放器,要被淘汰哦

谢谢 ,不就是手痒吗,图便宜 。今天分用完,明天加。

楼主:
忘了拍图了,网上截图借用一下。后续自己拍。就中间主机。70元还想带音箱,我做梦吧,现在地摊老板也知道行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忘了拍图了,网上截图借用一下。后续自己拍。就中间主机。70元还想带音箱,我做梦吧,现在地摊老板也知道行 ...

光头的故障面大,先把光头功率调到最大试试,光头用棉签轻轻的擦一下就行。。。。对不对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就是手痒吗,图便宜 。今天分用完,明天加。

支持!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头的故障面大,先把光头功率调到最大试试,光头用棉签轻轻的擦一下就行。。。。对不对试一下。。。。

谢谢,昨晚清洗、调激光管功率,还是不转。查闲鱼,准备买光头,都是拆机的,6块一个,5个包邮,我不相信5个里面没有一个好的。不知道怎的,今天分还没到,后补,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生命在于折腾。

感觉买了一匹老马,还要配个鞍子。

楼主:
感谢justmess大侠的珍贵资料,学习了一下。大概明白了。没有其它传感器,激光头本身就是传感器。所以,最大可能就是激光头坏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当选择CD功能以后,激光头发出一束光线,如果接收到含特定数码的反光,开始驱动主机带碟片旋转。然后寻迹、对焦,读取轨道数据。电机不是用开关管驱动,芯片直接推动。是因为转速必须可调。开关管如果在饱和区,只能最快速转,无法调速,如果在放大区,因为晶体管不可能放大倍数一样,转速做不到每台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光头的型号贴上来

一会儿啊,我截个图先

楼主:
激光头型号上来了,已买,不知道5个里面是否有一个好的。几星期前,前面买过的朋友说随手拿一个就是好的。

网友H:
老机灰尘污染光头以及在江南地区梅雨潮湿影响,光头发光衰减厉害,用超声波清洗两次看看,我最近试过几个不转的机芯,清洗后光碟可以转了,另买回的旧光头都用超声清洗一下会有能用的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机灰尘污染光头以及在江南地区梅雨潮湿影响,光头发光衰减厉害,用超声波清洗两次看看,我最近试过几个不 ...

好的,谢谢!这个小超声波我还真有。我们一款小家电机芯就这个 洗眼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机灰尘污染光头以及在江南地区梅雨潮湿影响,光头发光衰减厉害,用超声波清洗两次看看,我最近试过几个不 ...

顺便问一下大侠,把买来的总成全部浸入液体清洗?还是把透镜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