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一阶低通RC滤波器及其在俄版mini LCR中的应用

楼主(2021-07-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里从微分方程到差分方程的变换,用差值代替微分(即差值极限),从而完成近似变换。第一次看到这样 ...

没问题,可以这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如果这个方法能通用,为什么没见数字信号处理的书提过,反而是更复杂的冲击响应不变法和双线性 ...

这不是我发明的,如果你留意一些解调算法的实现过程,就知道了, 这是直接在时域实现滤波,不是在频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我发明的,如果你留意一些解调算法的实现过程,就知道了, 这是直接在时域实现滤波,不是在频域
...

有个原理上等价于一阶低通,算法特别简单的方案:
初始:Vout=0;(或等于第一个Vin,更好)
运行中:Vout<=a*Vout+(1-a)Vin
调节参数a,即可调节时间常数。一般是a比1小一点点。比如a=63/64;1-a=1/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如果这个方法能通用,为什么没见数字信号处理的书提过,反而是更复杂的冲击响应不变法和双线性 ...

这样是没问题的,对于离散系统,因为观察的最小间隙就是两次采样,所以离散系统的微分,就是直接做差就行,因为中间的你都不知道,简单的认为是直线即可,换一个说法这就是线性插值,如果你想要更复杂点的,可以做插值算法来取得更优的微分值

网友:
我曾经对STM32的ADC做过实验,单次采样跳的一塌糊涂,采样50次在取平均值——结果依然跳的很多,后来用示波器观察ADC的引脚,发现每次采样都会在引脚产生一个1-2V的脉冲,估计是内部转换开关切换时产生的。ST公司的某个文档提过,降低信号源内阻可以改善,所以专门打样一块带运放缓冲器的实验板,准备试一下。不过最后是采用了国产的16位ADC芯片,虽然速度慢,用于稳压电源的电压电流显示足够了。优点也很多,单次采样,末位数基本不跳,全量程范围内基本是与万用表的读数吻合的,价格才1.X元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性我倒是不太怀疑,就是好奇为啥没见书上讲这个。手里的“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书有一 ...

怎么会没提?  比如清华大学郑君里的《信号与系统》, 当时我也用这套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对“微分方程变差分方程方法的阐述”?恕我愚钝,我认为这只是“连续时间系统和离散时间系统描述 ...

"与。。。。对应",    意思还不够清晰?    微分 对应 差分, 积分 对应 求和

总不能直接写微分等于差分吧, 一个连续,一个离散,当然不能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