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磁棒线圈分段绕的优势?

楼主(2021-07-10):
收音机的磁棒线圈分段绕的优势在哪里?对高中低频段的电台均匀还是提高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惟一的优势是提高一点方向性,其他方面则全无优势。道理很简单,分段绕制后长度增加电感变小,在保持电感量 ...

非也!

来源于《面向工农兵  三、四、五、六管晶体管收音机  全国联合设计试制总结》

网友A:
惟一的优势是提高一点方向性,其他方面则全无优势。道理很简单,分段绕制后长度增加电感变小,在保持电感量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增加匝数,这就直接导致内阻增加、损耗增加、无功功率增加,直接表现就是Q值(品质因素)下降,进而其他相关参数一并劣化。

网友:
增加匝数可以提高灵敏度,磁棒可以捕捉磁场信号,但我们需要把磁场信号转化成电信号才能送入后面的电路,所以只能绕上线圈进行磁电转换,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匝数越多,感应电压越高,感应电压高了灵敏度也就上来了。
但是,相同的电感量分段绕会增加导线长度提高线圈内阻,对于Q值有不利影响,不过相比之下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A:
实测证明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证明过时了。

是文献“过时”了还是磁性天线有效高度计算公式“过时”了?不“过时”的理论依据在哪里?
论坛经常发生类似的怪事,否定别人的观点不需要分析探讨,不需要引经据典,一句“过时”或类似的说法就是结论,毋需解释。
有关AM收音机的基本理论基础,五六十年代就基本完善了,哪有这么容易“过时”?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大可不必用“过时”来文过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