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11F16XE 这个单片机能复制吗,

楼主(2021-07-11):
stc单片机 11F16XE  这个单片机能复制吗, 加密的, 实际是一个台钻控制器的,,,里面有步进电机 的数据,  就是步进电机转一圈, 走几毫米之类数据。 有2台,一台正常,一台不正常,不知道这个单片机一般情况下程序会不会丢失

网友A:
会不会驱动部分出问题?

网友:
程序可以写进去就可以丢失,也就是被改写了,特别是EEPROM内的东西,出了问题不是新鲜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驱动部分出问题?

如果单片机没丢程序, 那么不知道晶振有没有问题  还要排除

网友B:
隔壁木工网上也是你发的贴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木工网上也是你发的贴子吧?

是的,已经放弃,从新买了全新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