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DF-1B ~ 调修一个1979年生产的DF-1B晶体管繁用表

楼主(2021-07-11):
之前收到过一个DF-1B繁用表,基本上是尸体了。说来惭愧,折腾一溜十三招也没折腾出个什么所以然来,然后放弃了一段时间。
前些天有幸又收到了一台DF-1B,表盘上面写的1979年生产的。
到手之后发现,表针有时会撞到头(切换交直流的时候,表针会最左或者最右到头)。但是晃动或者轻拍一下就会恢复正常,确定为某处虚焊。
然后将PCB连同电池仓整体拆下,由于不确定是哪里虚焊,于是就干脆将所有焊点重新融化一遍,上电之后正常了。
但是面板上面通电调零和欧姆档调零的电位器完蛋了,用数字表粗略的查,发现两个电位器的组值会一点一点变大。用指针表检查时发现的也是如此,表针逐步增大。也许是年头多了,电位器也老化了。
索性将两个电位器更换。但找了很多种,都不是十分理想。后来锁定了伯恩斯的一款陶瓷合金电位器,价格有点儿贵,买回来之后,装上比较合适。

更换完毕的电位器

更换完毕的电位器

由于新的电位器,调节杆的尺寸远大于原装的调节钮,所以调节钮也要一并更换合适的。

原板子上0.5uA和5mV档位的两个金蛋也完读子了,轻轻碰一下,组值就乱跳。所以就一并更换成了伯恩斯的。

替换之前的两个坏的金蛋

替换之前的两个坏的金蛋

按道理来讲,这两个电位器轻易不会去调试,但状态已经不行了,没办法,必须要换掉。换完之后只需要用相应数值的基准调整一下0.5uA的这个电位器(靠右的蓝色方块),然后再调整表壳后面的直流符号那个孔就行了,基本达标。

外壳里面的镀铜层也残缺不全了,用铜胶带简单的粘一下

重新粘铜胶带

重新粘铜胶带

虽然我也知道没啥卵用,就粘着玩儿吧

最后是供电问题,这表用的居然是他吗的奇葩的4F22这种6V的鬼电池。电池仓比较窄小,试过很多方案,都不行。
后来发现了一种14250(1/2AA锂电,也可以理解成半节5号电池,直径和5号电池一样,但长度是其一半)

电源的改造 图1

电源的改造 图1

加上电池座可以正好塞进电池仓,于是就这样弄了。三节14250串联,电压足够足够了。我买的这种电池标称1200mAh,但懂得朋友自然懂,我估计撑死能有三分之一标称容量。即便是这样,也足够干死4F22电池了。。

电源的改造 图2

电源的改造 图2

转换开关上面的字迹已经残缺不全,用涂改液就可以修复。

至此,整体调改算是完事儿了。最后组装的时候,用电吹风给PCB、外壳等加热干燥,然后放几包干燥剂在电池仓的空隙中,就OK了。。。。

补充
这个表的原装放大部分是两对3DG6D三极管。大家知道,这种差分放大电路中,差动管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最起码β值不能相差过多。还有其它诸如iceo等参数。在《无线电》杂志对DF1型的介绍中,元件选型这一栏里面也提到过可以用S3DG6这型号来用。这种孪生差分对管在一致性方面,远优越于分立元件。我买了两个,将前后两级差分电路的对管全换了,感觉稳定性比原来的有所提升很多。稍微给管脚整一下形状就可以装上了

补充内容 (2021-7-12 14:19):
此表因为设计的原因,对环境的湿度要求十分严格。当室内湿度大于40%以后,欧姆档除了Rx1M之外,都无法使用了。具体表现为:短路表笔,表针撞到最右,无法利用欧姆调零给调回来了。

网友A:
没看懂,三节14250是串联吗?原来可是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三节14250是串联吗?原来可是6V的。

原来是两节6V串联的。。。整个表是单12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两节6V串联的。。。整个表是单12V供电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我说我咋没收着1b,原来是你一下搞了两个,啥时候出,通知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我咋没收着1b,原来是你一下搞了两个,啥时候出,通知一声。

第一个修复失败,没有经验。。
第二个是状态不好,换了件就OK了。。
咸鱼倒是还有一个在售,但太TMD贵了,1k多
这表超过300就是智商税了

网友C:
当年设计这个表也真是动了脑子啦 不适应。放到现在重新拿出来玩玩也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设计这个表也真是动了脑子啦 不适应。放到现在重新拿出来玩玩也不错,谢谢分享

现如今这块表也只能当玩具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修复失败,没有经验。。
第二个是状态不好,换了件就OK了。。
咸鱼倒是还有一个在售,但太TMD贵 ...

我觉得老头们的玩具不能那么贵!!孩子们的玩具倒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