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省电交流四灯机

楼主(2021-07-11):
生命在于折腾。这不,把前几年装的直流五灯机拆了,用原机壳、底盘,折腾个交流四灯机耍耍。机壳太小,只能装下20多VA的电源变压器,6P1之类的功放管就别想了。手上有个6Ж3П(6J3)没啥用,拿来做功放管得了,主要是省电。

之前见资料介绍用五极管检波的电路,检波级输入阻抗高,对中周影响小,这次用6J1也一并试试。

起初图省事,6U1、6K4都没装阴极电阻,试机时发生比较严重的高频自激, 6U1、6K4接上阴极电阻后,解决了高频自激。
磁性天线不屏蔽时,中波只能在干扰较轻的低端收到两个强台,其他电台都淹没在干扰噪声中。磁性天线用开缝的铝管屏蔽后,效果还行,淹没在干扰噪声中的台能收到了,高端还是有些干扰噪音。收听短波时,接上约一米长的天线,效果很好。用多年前折腾的 “上海312” 晶体管收音机作对比,感觉中波逊于晶体管机,短波与晶体管机相当。
用五极管检波+低放,有音量关不死的现象。试将6J1屏极的线断开,接入晶体二极管检波,音量会关死,调台时感觉没有电子管检波尖锐。
整机高压250V电流不足30mA,灯丝电流1A多点,还是比较省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性天线的天线效应和防止方法磁性天线的原理和环状天线一样,井具有更高的方向性,灵敏度更为显著,也 ...

真心請教一下,信号电磁波遇到套在磁性天线外面的一个鋁开口型䣓离罩。那么这个电磁波在对磁棒进入感应效率方面,与它的开口位置和方向有没有关连?因为过去我一直以为金属会对电磁信号在离磁棒很近时会影响磁棒对信号的接收。现在看来又学到了一点新的知识了。

网友:
布局紧凑,那个磁性天线屏蔽罩做的十分不错。

网友B:
一般的收听,6J3输出功率也能应付了。

网友C:
在磁性天线的应用方式上很有新意!依我的想法磁棒好像効率会降低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磁性天线的应用方式上很有新意!依我的想法磁棒好像効率会降低不少

    磁性天线的天线效应和防止方法磁性天线的原理和环状天线一样,井具有更高的方向性,灵敏度更为显著,也和环状天线一样存在着电容关系,但因体积较环状天线为小,所以它的电容影响也小,“天线效应”也比环状天线弱些,但也须加以消除。在环状天线中是加靜电隔离,一般常看到而也是最简便的是用錫箔包在环状天线的外边。磁性天线一般可用不接的缝的鉄圆管作隔离罩(也可用方形等),缝中夹有绝緣材料,犹如变压器中初次级线圈间所垫的隔离层两端不能相接的道理一样。

网友A:
制作的不错,灵活运用,用工程语言-电路图说话很好。
磁性天线也和环状天线一样,对近地电台作用极微,对远地电台方有较显著的作用。如果感到灵敏度不足可加绕一个初级天地线圈井可加上一根不太长的垂线,这样灵敏度大增,但方向性也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收听,6J3输出功率也能应付了。

输出功率约有150——200mw吧(没有测量)。由于6J3的栅负压只有2V,音量再开大就会严重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磁性天线的应用方式上很有新意!依我的想法磁棒好像効率会降低不少

磁性天线屏蔽罩内径较小,效率会降低的。如果屏蔽罩内径在30mm以上,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的不错,灵活运用,用工程语言-电路图说话很好。
磁性天线也和环状天线一样,对近地电台作用 ...

由于波段开关只有3个刀位,很难在中波加外接天线了。

网友D:
学习了,如果我做,可能的话,电源部分用开关电源是不是还能省点空间。因为负载不大,现在的带MOS的隔离芯片可以做的很小。SOP8封装,变压器也很小,可以做到2X2X2cm以内。做成一片板子,塞在机架肚子里。不妥勿喷啊,老大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如果我做,可能的话,电源部分用开关电源是不是还能省点空间。因为负载不大,现在的带MOS的隔离芯 ...

惭愧。老朽对开关电源不熟悉,还是用传统的整流电源比较稳妥。

网友:
很好!有怀旧感!特别是长江直流管机箱!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E(2022-05-23):
楼主好 背板是啥材质 这种板叫啥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 背板是啥材质 这种板叫啥名字

您好!背板是纸质的,比较硬,约2mm厚。不知道叫啥名称。
说白了就是一块硬纸板。

网友F:
请教楼主:热端和冷端是啥意思啊?

网友:
很复古,很怀旧,也有创意,做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热端和冷端是啥意思啊?

请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