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带显示的电子音量

楼主(2021-07-12):
控制芯片是AT89S51/52,
音量芯片是PGA2311,
代码还在优化。

网友(2023-05-16):
数控音量和遥控已经集成到收音软件中,后续还得慢慢优化程序完善

网友(2023-03-30):
第二次打板,感觉炉火纯青了,刚学会打板

网友:
这是我第二次打板,BA3570重低音耳放芯片集成到主板,包括三菱62429数字音量

先编写1602液晶屏代码,把这部分独立出来做个数字控制重低音耳放

耳放系统实在太简单了,1602液晶屏显示音量和低音DBB开启和关闭,屏幕还有多余

1602采用四线驱动,包括数据和时钟还有使能,一共7根线,正好p1口驱动

操作和收音板一样!单键飞梭按下是音量和低音菜单选择,正传和反转是音量

网友:
显示音量数字单元代码已经完成,加入BA3570重低音控制单元,想加入串行1602显示代码

以后把这部分独立出来做耳放,耳放显示简单只需要两位数和低音开启显示,不需要12864大屏

网友:
单片机-305测试板

已经在我的收音头控制板开始植入三菱62429音量控制程序,这程序很简单,2位加8位

再加2位数据就可以响,相比之下12864液晶屏的程序开发比音量控制更麻烦,还在逐步

完善中

网友(2023-02-28):
我最近就在研究这个,最后用了电阻网络。损失最小

网友A(2021-07-12):
关键是你这东西能否在断电后保持原音量记忆。

网友B:
可不可以用数码管显示啊?就是像摩托车挡位显示那种。

楼主:
PGA2311的输入和输出
用了4个小合金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数码管显示啊?就是像摩托车挡位显示那种。

以前做过,
我称它为一代,
见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这东西能否在断电后保持原音量记忆。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
默认给一个不大的初始音量。

楼主:
还有比2311更贵的芯片。
2311算是不太贵的。

网友C:
led限流,用100欧的电阻,你不觉得刺眼吗?我在3.3v用1k都觉得很亮。前提是使用新生产的发光管。早期的耗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限流,用100欧的电阻,你不觉得刺眼吗?我在3.3v用1k都觉得很亮。前提是使用新生产的发光管。早期的耗电 ...

刺眼吗?
我没感觉到啊。

你可以通过调整扫描时间的长短来控制嘛。

网友D(2023-02-26):
引用 楼主:
刺眼吗?
我没感觉到啊。

正在编程开发数控音量搜索到这个帖子,楼主的作品对我有启发,对于音量控制显示单元最好静态点亮,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编程开发数控音量搜索到这个帖子,楼主的作品对我有启发,对于音量控制显示单元最好静态点亮,避免干 ...

多谢支持!
有共同爱好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
感觉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