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3842或3842A的朋友吗

楼主(2021-07-12):
对光耦反馈回来的的接法,看到有不同的版本,感觉光耦的3脚接3842不一样,有的接在3842的电源脚7脚上,有的接在3842的电压反馈端。究竟哪种接法是对的,用过的朋友麻烦说一下吧

楼主:
感觉光耦3脚应该接在3842的电源7脚上更说得通,难道3842A和3842有差异

网友:
这个应该和次级的反馈方式有关系,也就是说和光耦的发光二极管这一端的电路有关系。

网友:
看看德仪的PDF。

网友A:
两种接法都对,关键点,FB脚(2脚)电压与脉宽成反比,FB脚电压越高,输出脉宽越窄。具体怎么接,要看光耦内光电管的饱和度(发光管的发光强度)与输出电压是什么关系。

1、比如用常见的431做误差放大器件,输出电压越高,流过431的电流越大,与之相连的光耦内的光电管饱和度越高。这个特性决定了要用第一张图片的接法,将光电管跨接在电源与FB之间。
输出电压上升--误差放大器电流上升--光耦电流上升(Id上升,Ic上升)--流过FB脚接地电阻的电流上升--电阻压降上升--FB脚电压上升--PWM脉宽缩窄--输出电压下降----稳压。

2、如果误差放大器用的是运放,且接成反相放大形式,就要用到你的另一种说法,光耦跨接在FB与地之间,且FB用一只电阻接VCC。
输出电压上升--误差放大器输出下降--光耦电流下降(Id下降,Ic下降)--流过供电电阻电流减小--供电电阻压降减小--FB脚电压上升--PWM脉宽缩窄--输出电压下降----稳压。

总之,你要通过误差放大器、光耦这堆零碎,使输出电压与FB脚电压建立“同相”关系,即输出越高,FB脚电压越高。
误差放大器是“同相”的,光耦就要接成“同相”。例如第一张图,光耦饱和度与FB脚电压成正比。
误差放大器是“反相”的,光耦就要结成“反相”。例如你的另一种“说法”,光耦饱和度与FB脚电压成反比。

楼主:
3脚接参考电源端的确实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法都对,关键点,FB脚(2脚)电压与脉宽成反比,FB脚电压越高,输出脉宽越窄。具体怎么接,要看光 ...

这三个图都是经TL431接过来后到光耦的

网友:
我设计时比较喜欢1脚接光耦,2脚接地,跳过3842内部的放大器,这样目前是,431本身就是个高增益放大器,如果再接一个放大器容易引起不稳定,调整也容易.

网友:
修得出电压就可以了!不管什么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法都对,关键点,FB脚(2脚)电压与脉宽成反比,FB脚电压越高,输出脉宽越窄。具体怎么接,要看光耦 ...

版主,我记得你做了一个芯片内部功能框图的分析,当时没保存下来,咋今天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记得你做了一个芯片内部功能框图的分析,当时没保存下来,咋今天看不到了

截了个图,如下:

网友:
接8脚稳定接7脚能引入电源波动。接法3、2是一样的。3842A、B的区别是工作环境温度。3842没注意

网友:
几种接法都可以,个人比较喜欢8楼的接法

网友:
接在那个脚,都有优缺点  。

网友:
两种都可以使用,实际产品用2类的较多,8脚的基准电源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