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救活饿死的动力锂电池的吗?用着怎么样?

楼主(2021-07-12):
有救活饿死的动力锂电池的吗?用着怎么样?

网友:
你去刺激一下他,就像电疗法

网友:
可以充电进去,但是饿死之后的电池及时激活了,也会出现不同的隐患。

网友A:
我前年同时买了2把12伏的的电动螺丝刀。其中一把备用。2年过去了第一把的电池不行了。把第二把拿出来用发现使用几分钟就没电了。随充电,再放电循环2次。结果还是不理想最多连续使用10分钟。没办法只好重新换电芯才能正常使用。通过我的教训电池不能长时期保存。特此提醒大家。

网友:
没有不怕饿的电池,内阻增大,容量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同时买了2把12伏的的电动螺丝刀。其中一把备用。2年过去了第一把的电池不行了。把第二把拿出来用发现 ...

手电钻的电池,便宜的貌似真是这样,因为这种东西,当时不好检测,放置以后,很难判断以后的结果。我一只便宜的手电钻,当时配了俩电池,一个早就容量衰减,更换了电池芯;另一个还好,已经五年多了,平时使用频率不高。
我的笔记本是2014年五一买的,几乎就是插在电源上,除非外出或者停电,电池到现在还能够使用半小时以上吧。
之前的一台笔记本,小心保护,电池也没有使用到三年;后期更换了组装电池,也是不耐用……
目前来说,锂电池电芯是水分最大的部件了!

网友:
救活后要用大电流放电致电池发热/再大电流充,多次,容量才能上耒.

文质彬彬救不活。

楼主:
平衡车的电池拆开了,每节只有0.2伏了,用铅酸电池充电器串了电阻充,一不小心还接反了,充到负0.1伏才发现,重新正接充了三个小时到37伏,但愿不要增加安全隐患。

网友:
死了就是死了(因为电池都是物理性损伤,没有办法可真正修复的),勉强救活过来也是回光返照,用不住的。

楼主:
不知旧电池原来性能怎样,铅酸充电器调到最高41V,8欧电阻放电电压跌3Ⅴ,单顆内阻大概120毫欧,放电半小时保护,算容量只利2AH多点,测电压只有20多V,过一会回升到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