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折腾:空调压缩机改气泵

楼主(2021-07-13):
首先,关于压缩机改气泵的寿命、排气量的问题,不在本文探讨的范畴内,方便、开心就好。

原本有一个得伟气泵,噪音大、重量沉,使用与携带不方便,在本坛出了,本人使用气泵只是偶尔,喷喷漆啥的,利用率不高,没有还不方便;

平常给设备维保的时候,有一个三相的真空泵,净重30-40kg ,放在车间固定使用还可以,外出维保就太不方便了,萌生了找个空调压缩机用来打压抽空的念头,说干就干,驱车去废品站找,也许是运气好,找到一个三菱压缩机,看到一个废的气泵,量了下尺寸,算了下大概80-85L,只要气罐,顺道拉回来了,真空泵和气泵全部搞定。

这么做的好处是,外出维保热泵、空调的时候,三个固定螺丝拆掉就可以将压缩机拿走抽空打压,平常就放在气罐上做空压机

一匹的三菱压缩机,已接好线,焊完英制接头了

气罐,新换的开关,压力表和安全阀用原来的

找块废铁板,裁开做电机底座

单向阀焊接英制接头

压缩机低压口转个过滤器,消声、过滤灰尘,其实作用不大,聊胜于无
焊到一半没氧气了,改天再补焊吧

成活的样子

装了个油水分离器过滤器,带减压,看看试机的时候滤出的杂质

试机效果满意,压缩机噪音很小,如果没有单向阀共振的声音,可以说是声音微小,共振避免不了,可以接受。上气慢了点,80L的气罐8分钟打到0.9mp。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就卡机了,压缩机需要润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就卡机了,压缩机需要润滑的

对的,打打自行车电瓶车胎可以。主要是润滑问题和电机冷却问题。制冷压缩机以前主要靠熔化在制冷剂里面的冷冻油全面润滑的。主轴是空心的,里面有个提油螺旋弹片。温度高了以后冷冻油变稀,上法兰容易卡死。每次时间最好控制在5分钟以内。最好灌一点粘度大的压缩机油。手艺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就卡机了,压缩机需要润滑的

冷冻油补充了一些

20年前修家电的时候,用冰箱压缩机改的抽空打压,抽空的时候至少工作半小时以上,使用了N年始终正常。

这机器不管是做空压机或者是真空泵,都只是偶尔使用,卡死再换压缩机,反正废品来的,价格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打打自行车电瓶车胎可以。主要是润滑问题和电机冷却问题。制冷压缩机以前主要靠熔化在制冷剂里面的 ...

感谢指点,我去找找稠点的冷冻油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单位外修自行车的就用这个打气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C:
很好,动手能力不错!
前几天自己用冰箱160W压缩机实验改了一个打气泵,可能是压缩机功率小的原因,8升的气瓶,打气到0.6兆帕需要3分钟时间。还有,压缩机停机后再启动,需要等上个几分钟时间。
改气泵最麻烦的是焊铜管,咱自己没有修过冰箱什么的(以前在工作单位上使用气焊焊接过车刀),没有焊接铜管条件,从淘宝上买了一套丁烷气焊接工具,凑付着完成了铜管接头的焊接。

网友D:
九几年干维修时就是用一个开盖维修好的冰箱压缩机搞定一切的,现在还保存完好,只要不缺油,不用考虑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动手能力不错!
前几天自己用冰箱160W压缩机实验改了一个打气泵,可能是压缩机功率小的原因,8升的 ...

PTC启动器是需要等几分钟,换个重锤启动器,随时停开

当然了,随时停开只针对做气泵使用,上机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几年干维修时就是用一个开盖维修好的冰箱压缩机搞定一切的,现在还保存完好,只要不缺油,不用考虑损坏

是的,跟你一样,我那个冰箱压缩机改的抽空打压,不做维修的时候卖废品了,但始终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PTC启动器是需要等几分钟,换个重锤启动器,随时停开

当然了,随时停开只针对做气泵使用,上机是 ...

压缩机是不带启动电容的,换过重锤启动器,电机不启动。PTC启动器两端静态有10欧左右的电阻值,换重锤启动器直接启动,电机堵转。所以又换回原先的PTC启动器了。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十几年前造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像是不是想你支付的二维码啊,哈,整篇都是笑脸。感觉楼主手艺真不错,这个冲小车都没问题吧。另 ...

头像的确是收款二维码,不信你可以微信扫一下并输入金额试一试

折腾这玩意就是为了维护热泵的时候抽空、打压方便,顺便当当气泵使用...........

至于你说的抽气机不知道是啥,如果说的是真空泵,可以代用,无非就是排气量小点,抽空时间久点,真空度差点,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设备来做最稳妥,像我这样要求不高的也就无所谓了,尽管代用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用冰箱压缩机改的多,体积更小,相对更耐用,但是一定要有油润滑,没油很快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用冰箱压缩机改的多,体积更小,相对更耐用,但是一定要有油润滑,没油很快卡死了。

之所以用空调压缩机,是因为相对于冰箱压缩机,排气量能大点,并且重量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还是很不错的。空调的压缩机,难道比冰箱的要差一些?因为冰箱能冷冻,空调也就是16°以上,果然是 ...

20年前修家电的时候,某饭店的大型冰柜,用的就是5p还是7p的空调压缩机我忘了,实践证明,空调压缩机也是可以做冷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年前修家电的时候,某饭店的大型冰柜,用的就是5p还是7p的空调压缩机我忘了,实践证明,空调压缩机也是 ...

肯定行,就是有点浪费功率

网友C:
冰箱压缩机改制的小气泵,偶尔用用打个气钉什么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压缩机改制的小气泵,偶尔用用打个气钉什么的,还可以。

不错,瞅着顺眼

网友G:
高手。闲人。。哈哈哈

网友H:
这种压力容器还是不要用报废的吧?存在风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闲人。。哈哈哈

说对了,疫情搞得根本就没啥好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压力容器还是不要用报废的吧?存在风险啊

问题不大,才不到1mp
再说报废的原因是机头坏了又不是罐体的问题

网友:
我手里有个闲置的冰箱压缩机,之前也想改个抽气机用来灌变压器,后来研究了下发现,排气量太小了,可能是有故障,比正常的冰箱压缩机排气量都小,手放上去都不打手,只能卖废铁了

网友(2021-08-25):
不错不错,支持折腾,我也正想做一个

网友I(2022-01-13):
您好看到贵贴,有点问题想请教下,有台5p谷轮涡旋式压缩机改造的空压机了,功率大,上汽很快,噪音小,现在问题就是考虑怎么解决压缩机润滑油的问题,直接用压缩机冷冻机油的话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造成冷冻油变质的吧,需要改用那种润滑油合适些的呢,还有就是想在出气口那里接一套气液分离器,分离出来的润滑油直接回收到压缩机里可行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看到贵贴,有点问题想请教下,有台5p谷轮涡旋式压缩机改造的空压机了,功率大,上汽很快,噪音小,现在 ...

您的问题太专业了,我解答不了啊

我用压缩机改,只是偶尔用用,长期用必须是专业的空压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您好看到贵贴,有点问题想请教下,有台5p谷轮涡旋式压缩机改造的空压机了,功率大,上汽很快,噪音小,现在 ...

参考螺杆空压机,机油就是用的油分芯,机油一直在内部循环,空气单独排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参考螺杆空压机,机油就是用的油分芯,机油一直在内部循环,空气单独排出

好的 先用着试试看 如果油水分离器里面没有多少油出来的话,估计润滑油消耗也不多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问题太专业了,我解答不了啊

我用压缩机改,只是偶尔用用,长期用必须是专业的空压机

空调压缩机应该也比较耐用的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