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1和6E2影示管显示图案

楼主(2021-07-13):
6E1和6E2影示管显示图案
6E1是沿中轴线扇形展开,6E2是绿色方条从两边收拢。

网友:
6E2现在好买,便宜。6E1新的很贵,要60-70.楼主好好保护。

网友:
再买只6E5P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熟悉图案,亲切。我有几台6E1的,大部分不饱满,强信号也是一条线。估计高放和接收部分有问题。但 ...

             可查AGC电路

网友:
是AGC电路增益太低是吗?我估计那些纸介电容、老电阻数值变化了,还有就是线圈潮湿了,Q值下降,光换管子没有用。(换管子太方便,换电阻电容太费时间)。能响就暂时不动了,以免破坏修旧如旧了。但还是准备有时间弄一台品相差的破罐子破摔,彻底捣鼓一下。谢谢!

网友:
国产6E1是双线I加M远比进口的好看。

网友A:
看到熟悉图案,亲切。我有几台6E1的,大部分不饱满,强信号也是一条线。估计高放和接收部分有问题。但收台、灵敏度也行,总感觉声音偏小,增益不行。但上海144、161、红旗805好像就和你图差不多,熊猫601的几台都是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熟悉图案,亲切。我有几台6E1的,大部分不饱满,强信号也是一条线。估计高放和接收部分有问题。但 ...

我这是后加的,原机没有,本地台能满幅显示

楼主:
6E2是原配的,红灯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