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单端300B(6300B)功放

楼主(2021-07-13):
      本机采用12AX7+6SN7+300B(6300B)电路构架,输出牛为EI-105X65铁心,4夹3绕法;高压牛为EI-114X65铁心,低压牛为EI-96X60铁心;电压放大部分和后级分别供电,后级设有300B与6300B的高压切换开关;四路信号输入;整机底噪不大于2.6毫伏;使用300B,失真度3%时,输出功率8W,使用6300B,失真度3%时,输出功率12W。

一、设计方案

二、制作过程

网友:
用料奢华,价值不菲!重!

网友A:
变压器都是卧式安装啊,注意方向不然噪声不请自来

网友:
很漂亮的鸡鸡

网友:
机器做的漂亮,摄影技术很棒。赞!

网友:
等做好了听听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都是卧式安装啊,注意方向不然噪声不请自来

底噪几乎听不见

网友B:
前面的几张3D图太漂亮了,用啥软件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几张3D图太漂亮了,用啥软件画的呀?

用的设计软件是 SOLIDWORKS

网友:
这个设计有特点。采用了印剎电路板也好看的。精心设计,细心安装。

楼主:
谢谢老哥的加分和支持。

网友:
阳极处理的铝合金面板漂亮至极!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电路,特别是6300输出12W的电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