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版mini LCR原理

楼主(2021-07-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个试验板,运放是独立电阻分压的,由于电阻不一致不能对信号放大工作,现在设置信号放大为1。
在俄 ...

以前做的时候发过帖子,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100×((−1287−458i)÷(277−813i))

100电阻阻值

-1287  = 被测元件与余弦表相乘累加后为D

-458i  =   被测元件与正弦表相乘累加后为C

227   =   电阻这边与余弦表相乘累加后为B

-813i =  电阻这边与正弦表相乘累加后为A

算电容

1 / ((2 * 3.1415 * F)*结果的虚部)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electric/accap.html#c2

算电感

结果的虚部 /  (2 * 3.1415 * F)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electric/acind.html#c2

网友(2022-06-09):
关于截图文中的那个公式的证明,可以看  ccrma.stanford.edu/~jos/sasp/Processing_Gain.html

网友(2021-07-14):
坛里高人还是不少呢。楼主研究完俄版mini LCR后,不知有没兴趣研究基于ARDUINO的SDR,框图如下:
源代码在这里,不知道可不可以把里面的AM、FM、SSB调制和解调代码分别整理出来保存为若干个供大家学习的示例文件?
这里是个早期有人布道的资料一并供楼主参考。

网友:
很好 的资料 ,详细,实用,大家都参与进来……

网友:
人气不旺了,打完板,STM32涨价,一直没做。
现在DIY不如买成品省心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感谢!
这个LCR项目非常值得如此深入学习和探究。

网友:
谢谢闻太师的分享,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有仿制的价值。

网友:
几个月前在隔壁论坛进了一个俄版的,
自己这个LCR电桥做了一个有机玻璃外壳,用塑料镊子做了个开尔文夹子直接固定在这个外壳,实用时候特别方便,用一只手直接就可以测量了。这个LCR电桥最大的优点可以在线测量线路板上的电容{含电解电容}基本上不用拆下原件就可以直接判断出该电容的好坏?-------注意的是测量之前必须断电和放电。
这个电桥已经帮我修好了N台设备了。

网友:
我不会英语,所以不懂这个F100C8芯片。C语言也不熟。
我最近对GRBL产生了兴趣,想整个六轴的,不熟C语言,一直移植不成功

这个电桥我想是最好改成两路输入的,好放大!运放方面有RS8559,GS8594、OPA4376,这些都是低失调的。电子开关方面我想最好的是BL1551,其中的丝印有3157的我实测要在3.3V供电时才6欧姆,在3V供电时阻值高很多
业余电桥最好是单电池供电的

网友:
我想知道 这个stm32的测试仪比m644的测试仪  精度如何? 功能多不多?

网友:
你的改进方案搞出来了吗? 我看别人镊子LCR不错,今天胡乱画了图,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15楼的分析,要想分辨率线性话,最直接的方案就是iv变换,可这样做必须要负电源,我不太想用负电源 ...

我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看不懂你写的,能不能写的通俗易懂点,没文化也能看懂。

就是用运放反相来自动平衡,搞不懂为啥非要用负电源。

我现在搞DIY,连个拍砖的都没了,只能自己一个人自娱自乐,发帖都没人看。

虽然我没文化看不懂你发的那些公式,但是你发的帖子人气算不错的了,那么多下载的都是在支持你,你不是说未完待续么。。

网友:
PWM转正弦波输出不同频率的电压幅值相差很大的,但它输出的正弦波很纯;不像DAC输出50KHz以上会有漂移现象,我用互补PWM转正弦波得到的正弦波不是互补180度,可能是元件不一致
如果要用iv变换,运放就要全部接成反相输入的,还要设置一中点电压,TLV2371/2372/74这个运放能够输出100mA电流。我上次改的电路中,三通道放大1.5陪用一个运放做中点电压,中点电压出现了一百多mV的波动,也就是中点电压不再是中点,相互串扰了,如果接成反相放大器,这个一百多mV的波动可能不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上次没说清。IV变换电路可以不用负电源,只是ADC的输入阻抗会对DUT和R分流,造成流过二者的 ...

原来是这样啊,我不懂电路想旱个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17楼的电路,C6是隔直电容,又没有负电源,电路能正常工作?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工作,只能明天焊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6的隔直作用下,三阶rc滤波器出来的是不带直流偏置的正弦波,又没有负电源,运放U1A负半周时截止输出 ...

  已经在焊了,等焊起来试试不行再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c6的隔直作用下,三阶rc滤波器出来的是不带直流偏置的正弦波,又没有负电源,运放U1A负半周时截止输出 ...

本来想搞个小的学学画PCB的,失败了,不如拿着别人现成的方案学着画好。

今天把标注具体数值的元件焊接好了,发现100K正弦波波形太差了,运放前面还凑合,后面就不行了,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改。

我这没3.3V液晶,也没低压差电源芯片,模拟开关只有CD4052和CD4053,再就有几片MCP6022,配件不齐方案也不行,失败了,还是去搞别的了。。。

运放前面U1B 第5脚

U1B 第6脚,波形明显粗很多

波形输出测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DAC输出50KHz以上会有漂移现象
能具体说说漂移是怎么回事吗?

刚上电DAC输出会有1到两秒不稳定,在输出100KHz时也不稳定,在示波器上看波形、频率来回变化,我就说它漂移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搞个小的学学画PCB的,失败了,不如拿着别人现成的方案学着画好。

DIY这东西最好有个屏幕模块,比如1.8寸或者1.3寸的串口屏模块,查找了各种电子开关文档说明后,觉得CH4052/4053是数年前出的老元件,ts3a5017,ts3a5018觉得可以替代74CHCH4052/4053,适合低电源电压,导通电阻也低很多!

PWM转正弦波后已经发生了移相,这个和正弦表余弦表相乘相位都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