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P5折腾记

楼主(2021-07-14):
口说无凭,先上视颅。
72 3P5-其他-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MTY5OTE5Ng==.html

       春雷3P5的传说,由来已久,慕名仿制者一批又一批。这次,我也夸下海口,加入了这个行列,凭着自己浅薄的技能去探索其中的奥妙。虽然在前几天也调试完成,但为了向大家汇报发表,整理文稿和做机壳,又忙了几天。
(春雷3P5的故事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75136

       矿友大脑师曾说过:不吃透原机的设计思想,怎么仿都达不到原型机的技术指标。这是仿制中最关键的因素。何况春雷3P5一无实物观摩,二无官方正式资料,只有网传的一两张电路图,其中的的细节还有所不同。

       这次,只仿收音机部分的中波,对其电路也基本上不作修改,目的就是再次验证这种共发高放+共基混频+共基独振的特性,以及自己能否将3P5制作成高性能机型。
       纵观收音系统:不调谐共发式高放,共基混频和共基独立振荡,两级中放及大信号检波。以多年接触和折腾收音机的直觉判断,这3P5已具备了高灵敏度收音机的增益条件,其收音部分的增益达到90dB没有较大的问题。预设90dB的根据,是由检波前的信号要求决定的,以200mV为例,90dB折算为电压放大31620倍,高放基极应为:200mV÷31620=0.006mV,天线初级线圈比为10:1,天线初级线圈上就应是0.06mV。制作90dB的增益不难,难的是如何分配好,以达到高灵敏度的性能,如何克服高增益产生的本机噪声和自激。
       全机共5只中周,仅分为TA和TB两种,都应是匹配470PF的,但两张图中都有一错笔:中放1的输入采用了电容分压耦合,图中的370PF串联6800PF错误,应当是510PF串联6800PF,才符合470PF的统一标配。同时,第一个中周的谐振电容,所标500PF也应为470P。
第一张图中的第3个中周,型号未标,应当是TB型。第4个中周标为TB,也是错误,应为TA型。
各级供电都设置了退耦电路,但全部退耦电容仅为电解电容,不符合合高频退耦电路的常理,因为电解具有电感性,采用用无感的瓷介电容才有更好的退耦效果,而且与其同类的“超动态”和3T9都不是单伅的用电解退耦。
       稳压仅供振荡工作及高放和中放的偏置,但串一820欧电阻和极大的470uF,不知玄妙在何处?按理而论,820欧电阻会削减稳压的作用。如果是防开机爆声的延时,但仅有0.3854秒,不构成延时作用。而且,在这供电中并不存在音频成分,而且供给电流也很小,采用470uF大电解退耦实在费解,除非是布线错误,使功放信号串入的异常状态才有可能。
       由这些错笔差异上推测,这两张图都非原型机的原始设计及装配图,很可能是被传抄者修改或错绘的赝品图,在网上矿坛,也不乏许多重绘3P5收音机电路图,但不少都是自以为是的错误图例。因此,只能按基础电路的常理推敲和计算,在这些网传图基础上去粗取精地仿制和修正。

       3P5被人称为怪机和神机,到底神在哪里,怪在何处?在当年晶体管技术并不普及的吋代,习惯了标准的六、七管机电路的人,难免心生疑惑。俗话说同行相忌,同美相妒;挑事的,踩着别人彰显自己的,总能在鸡蛋中挑出骨头来,于是3P5自然就怪了。有反对派就有拥护派和粉丝,出于多种原因,添油加醋地吹捧,也在情理之中。
       本人仅能以多年来的维修和实作认知,对3P5收音部分的实作电路作一些粗略的剖析:
       高放只是一简单共发型输出的不调谐高放,供电中有R4、C4组成的高频退耦。因为偏置取于稳压电路,上偏置电阻也遵从原图数据,并不严格设定更好的理论和实用数值,只以调整下偏置电阻达到简单的分压。
       高放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可由Au=-β* RL'/ rbe ,  即 β x输出阻抗÷输入阻抗算出。在空载或RL'接近R3的情况下,其电压放大倍数可达20以上,即26dB。但加上后级负荷后,RL'降低,电压放大倍数相应下降。在3P5中,混频采用的是共基的射极输入,输入阻抗极低,便使RL'降至不足200Ω(借鉴李、曹大师“超动态机“说法),此时的电压放大倍数就最多只有4,即12dB,低于我的预估值。在整体增益分配中,暂取10dB。后级极低的输入阻抗对微弱信号极其不利,会使灵敏度受损。而高放又无法提高增益,这对提升灵敏度就有一定的难度。
       混频级用共基电路,虽然低输入阻抗能抑制自激,电压放大倍数也不低,但无电流放大,负荷力差,加上为了降低底噪而设定的混频工作电流小,增盖相对比共发混频低。所以,增益只分配17dB。不过,共基电路输出阻抗高,不用抽头,集电极电感量大,混频后的信号损失较小,可以补偿一些高放和混频增益不足。
       说其共基电路不易自激,仅仅是相对共发电路而言。3P5在元许布局和走线上,仍然要遵守PCB设计原则。这也是提高整机性能的重要环节,往往不少爱好者大都失败和局限于PCB的设计上。
       10dB高放+17dB混频,这中放前的增益确实不高,就有必要用长磁棒天线来弥补。高增益的天线对于低增益高放极为重要,仅以实测数据为例,200mm磁棒的感应信号比100mm几乎大了一倍,即增加了5~6dB,接近和等于不少高放级的实际放大量。
共基的本机振荡比常见电路多用了三只衰减电阻,振荡输入电容也仅2200PF,这对振荡反馈量的需求就比基本电路稍高。
       两组双调谐中周的两级中放,在传输比适当的情况下,整机选择性也能很高。虽然能用3股绞合线制作出高Q中周(用VC4080在100KC实测60以上),但还是先采用单线制作中Q中周(用VC4080在100KC实测40左右为准),以后再对比高Q以及低Q的效果。中放1的输入电容510P与6800PF的分压比为13:1,选择性就次于TTF-2-8的16:1。不过可调整耦合电容,或改变其分压比来满足选择性的需求。中放1增益,暂预设为28dB。
中放2因是集电极直接检波,输出信号大,电压放大倍数高,增益预设为35dB。因无3AG型锗管,改为β相近的PNP型2N5401硅管,偏置稳压也相应作了改动。
       各级增益与工作电流。输入、输出阻抗、信号传递量有关,并不玄乎,也可调整和测试。不明就里地复制,很难有突出的表现,断章取义和以自制的拙品去判定电路的优劣,更是一叶障目和误人误己。
       大信号检波,失真小,输出高,动态大。其另一个好处是为AGC提供了很高的控制电压,在3P5中,检波级能输出大于1.5V的直流电压。
延迟式两路AGC,分别控制中放1和高放。可消除大信号时引起的放大级“堵塞“,其调试方法与常见AGC不相同。如果不了解其特点,很难发挥出原作的应有性能。
       由于以验证灵敏度为重点,因此省略窄带电转换电路,仅以宽带试验。宽、窄带的不同,也仅是改变信号的耦合量来控制,窄带时,藕合电容减小+信号分压,从而提高选择性。宽带则是藕合电容增大,频带加宽,有利于提高音质。
虽然整个收音部分电路并无多少奇特之处,但还是那句老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整机性能的制作优劣,多在于对电路的领悟和调试,在于挖掘每一单元的潜力和统筹处理。
       首先,在电源退耦和高频通路中,用0.1uF瓷介电容置换高频性能差的电解电容。仅用瓷介电容退耦的原因是:在自己设计的高放供电回路,能够严格遵守信号流程布线,不存在低频信号串入高频回路现象,完全没有必要使用电解电容退耦。同时去除稳压后供电的820欧降压电阻。原稳压的4只二极管改为一只白光发光二极管,电压相仿,稳压性能更佳。各元件数值,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计算进行修改。没有3AG型锗管,改为  β接近的2N5401硅管作中放2,并修改所需偏置电压。
       3P5的中周,一直是制作3P5的迷局,作为信号传递的血脉,对整机性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有原机数据参考,自己也差于计算,仅按经验分配比例,拟定数据。在调试中,根据灵敏度和选择性实际情况修正。

      中振调谐釆用270PF可变电容,300PF垫整电容,串联值为142PF,低端振荡频率465KC+520KC=985KC,中振电感量为184uH,因分布电容因素,取170uH。由于3P5振荡电路与“超动态”机相同,可借用其中振数据。
       5个中周只分TA和TB,配470PF电容,电感量为250uH。TA抽头在5~10%处,取值少选择好,增益低,多则相反。因改变双调耦合电容也可调节选择性,所以抽头偏高,以求得较好的增益。
       TB是输出中周,其数据对整机性能影响极大,须弄清各绕组的作用和特性。由于是大C小L的匹配形式,阻抗只能在失配情况下,才能获得较好的增益。集电极绕组匝数越多,信号耗损越小,但对谐振阻抗影响越大。为了减轻耗损,集电极绕组的电感量宜在50uH以上,并以此为基础,拟定信号输出绕组。输出绕组匝数越多,传输信号越多,但选择性越差,预选5:1左右,并与TA输出抽头匝数相符匹配。
       出于过去当修理匠反惑可调电阻的习惯,改可调电阻为固定电阻,以确保工作状态良好。
       绘制PCB板时未预留中和电容安装位置,因为结电容引起的寄生振荡,多产生在输出阻杭匹配很好和中周Q值很高的条件下,而3P5的中放输出阻杭是失配的,而且中2严重失配,产生由结电容引起寄生振荡的可能非常小,并且各级都有独立的供电退耦,完全可以不用中和电容。如果在实作中发现确实出现由电容引起的寄生振荡,再增加中和电容,飞在电路板上。PCB板的绘制还是坚持了单面设计,不仅是为了锻炼日渐衰竭的大脑,也是因为单面板更方便中周的拆换。单面设计较困难,喜欢用中周外壳当跳线,因此中周外壳必须确保焊接良好。

       调谐指示及前置低放和功放芯片,都是以往的较好的成熟电路。在此就不再重述。

       高放级的电流对底噪和增益影响很大,由于后级是阻抗极低的共基混频,对高放的增益要求高,但高放级电流增加又必然造成底噪上升,调整应适当。
       独立振荡的问题,与基础电路相比,3P5多了3只电阻,这3只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抑制非正常的寄生振荡。但任何事物都有利弊,这3只电阻的负作用,就使中波的高低端振幅相差很大(低端均方根值40多mV,高端400多mV)。不过,意外的是,在振幅相差极大下,不论高端低端均无自激现象。后来确定与磁性材料有关,换用重制后,低端振幅60mV,高端250mV。
       中放2的输出阻抗约为检波负载的一半,中放2的负荷因此很重,工作电流也得高一些。
       延迟式两路AGC是超动态信号的中枢控制室,对大信号增益的掌控至关重要。AGC中的3个二极管,大大减少了检波级对AGC受控三极管偏置的影响,因而提供了即时随意调整AGC控制深度的方便。AGC过早启控,灵敏度会下降,启控太晚,则失真和底噪明显,强弱信号悬殊。  AGC控制良好与否,也是调控整机性能的关键之一。既然原图设计中的高放启控时间比中放晚,将高放AGC中的D2改为1N4148,AGC效果更好。调试的方法:调整中放AGC电阻R21,使强信号时,声音大又不失真。调整高放AGC电阻R22,使其只对强信号作用大,对弱信号衰减小。

       没有用仪器测试的条件,就没有办法去测量仿制品的各项性能。虽然,弄一套二手专业测试设备并不难,但在现实环境中,电磁杂波干扰电场极其严重,早就大大超过测试信号的强度,为此弄一间能排除干扰的屏蔽室谈何容易!不得己地只好准备采取实机对比的业余方式,与现有的一台高灵敏度熊猫T51对比。
       灵敏度相比,无明显差异,强电台背景非常干净,信噪比较高。中午收听150KM的上诲财经台也不困难,晚间电台密集,选择性良好。这次的3P5仿品,虽不是也不可能是非常完美,但还是属一款高性能机型。原设计基本电路结构正确,性能优良,理解透彻后仿制不难。

       每个制作者对电路的领悟不同,制作水平和处理方法更不同,实作细节也应酌情修改。就网传的3P5而言,如果要改,能精减和改动的地方也不少,但改了就不是这流传的3P5了。而且,我的制作现状已至瓶颈,手中又更无明显超过熊猫T51的机型为标准样机,既是改动,也难以明显提升实际接收性能。曾制作过两级高放及三级中放的机型,其实际接收效果,相比一级高放机型,并无明显提升。

LYZ 72 3P5文件分享,仅供玩友参考、分解、修改、利用。
723P5.zip (126.09 KB, 下载次数: 435)   解压后 用layout60工具打开。

网友:
看了您发在优酷的折腾3P5视频,直观感觉,自制的中波收音机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媲美产品机器了。
我下载了您该机的sch和pcb,据此做了一份高清的(300dpi)图纸,供大伙能在手机上浏览。格式有jpg和PDF两种,大家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A:
不知老爷子能否给即将出品的,复古宝石4b2机壳设计3p5电路板或者套件,惠及有需求坛友谢谢

网友:
老哥动作真快!

网友:
折腾出名堂了,点赞!

网友:
老师厉害,也想尝一下3P5,我的水平基本失败,感谢老师的分享,老师辛苦了!讲的太细了!好好学习!祝老师身体健康!

网友B:
喜欢aaa555000老师的作品,原理图、PCB等资料数据准确,无私奉献。

网友:
老爷子下了苦功夫做此机,势必要在矿坛燃起烈火!

网友:
老木老师每年必出一个精品!点赞,加分。
老木老师崇高的品格,无私的奉献,感谢老师把知识留在矿石论坛永放光芒!
祝老木老师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网友:
向老爷子学习,祝老爷子身体健康。

网友C:
         动作真快,看了视频,灵敏度确实很高。
        看了老爷子关于灵敏度的推算,bobb-jack坛友也是这样推的。
        现在我对关于灵敏度的认识还没有搞清。
        1、磁棒天线,已磁场的能量接收,灵敏度的表示是多少毫伏每米,是电场强度单位,明白了。
        2、拉杆天线接收,灵敏度表示为多少毫伏,这个数值含义,没搞明白。
       猜想1:这个毫伏是天线的末端传给收音机前置输入端的电压值。若是的话,我觉得这个值的大小跟拉杆天线的长度有关,长度越接近1/4波长,天线输出电压越高,不是确定值,除非规定拉杆天线固定的长度。
       猜想2:规定检波前中频输出定值,如200毫伏。输入端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微伏,增益越大,输入端所需电压越小。这个输入电压的数值,就是收音机的灵敏度。不过这种定义似乎说不通,若不接天线,增益再高,输入端输入电压在小,也收不到电台。所以这样表示就与天线的性能无关了。
      猜想3:是在仿真天线测试下的灵敏度,并不是实际接收灵敏度。
     很多收音机芯片资料给出的灵敏度是在仿真天线测试下的灵敏度(仿真天线是信号源和一个阻容匹配网络)并不是真实天线。从诸多资料得到,在仿真天线的测试下,信噪比20分贝时,一般的芯片灵敏度在26dBu左右,20uV。但是做成收音机以后,给出的灵敏度就远大于20u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动作真快,看了视频,灵敏度确实很高。
        看了老爷子关于灵敏度的推算,bobb-jack坛友也是 ...

      小q的理解:对于拉杆天线来说,其灵敏度是以拉杆天线处注入的信号幅度(通常以uV为单位)来度量,实际的工作状态收弱台的能力当然会与拉杆天线的长度有关。测试时拉杆天线不拉出,而用信号发生器直接馈入拉杆天线30%的调幅波,当收音机输出刚好达到规定的指标(信噪比、输出功率等)时馈入的信号幅度即为灵敏度。
      采用磁性天线机器用信号发生器+环形天线辐射信号在磁棒中心处的场强来表征其灵敏度。而采用拉杆天线的机器则直接采用拉杆天线处注入信号幅度来表征其灵敏度。
      说得不对请老师海涵并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q的理解:对于拉杆天线来说,其灵敏度是以拉杆天线处注入的信号幅度(通常以uV为单位)来度量, ...

       谢谢q朋友的解说,就是说测试无论采用环形天线测试还是采用仿真天线的信号源测试,都必须从调谐回路输入,才反映了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仿真信号源的出处必须接到拉杆天线上,将拉杆天线不拉出测量。若去掉调谐回路,信号从放大电路的输入端输入,其得到的数值,不等于灵敏度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q的理解:对于拉杆天线来说,其灵敏度是以拉杆天线处注入的信号幅度(通常以uV为单位)来度量, ...

       采用环形天线测试,苦于环境电磁干扰,业余很难搞大的屏蔽室。有坛友认为,1mv/m和100uV的灵敏度是等效的。如果对的话,不就可以将收音机全屏蔽,采用仿真天线信号源,将输出与收音机的调谐回路的热端相连来测试灵敏度,排除了环境干扰。

网友:
电台信号很多啊,我这里白天只有中央、自治区台

网友:
漂亮!喜欢老师的作品。

网友:
这部机器的中波选择性是我见过最好的了。赞赞木老师!!!

网友:
好!强台不强,弱台不弱,一动一个台,3p5 的AGC效果显现。天线线圈可否间绕,增加股数,在天线上再下点功夫。不调谐高放改成调谐高放,低放使用单独的电源,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老爷子能否给即将出品的,复古宝石4b2机壳设计3p5电路板或者套件,惠及有需求坛友谢谢

老爷子精力有限,哪位近水楼台可以给大家搞个电路板或套件,娱乐一下。搞个3p5DIY比赛,大家各显其能(线圈也可以自己绕)看看3p5到底能达到什么指标。
我申请两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用环形天线测试,苦于环境电磁干扰,业余很难搞大的屏蔽室。有坛友认为,1mv/m和100uV的灵敏度 ...

1mV/m对应于100uV只是爱好者总结出来的一个大致的粗略关系,毕竟各型号的天线回路会有出入,而且对于台收音机来说,同一个波段也不大会既采用磁性天线又采用拉杆天线(所以也没有哪个收音机在同一波段同时用mV/m和uV来标称接收灵敏度)。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鼓励和关怀!只有尽我所能,为矿坛添加点色彩,以答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老爷子能否给即将出品的,复古宝石4b2机壳设计3p5电路板或者套件,惠及有需求坛友谢谢

用宝石4b2机壳设计3p5电路板,设计实施上没有难度,毕竟壳机宽大,元件布局更灵活方便。
但宝石4b2机壳的调谐机构是单个拨盘,无减速结构,这会导致很难体验高性能机型带来的感受。
因为高性能机型能收听远程弱信号台,也需要必备良好选择性支持。而选择性越好,越需要精细地调谐定位。拨盘再大也不过100mm,直接手很难定位于10K以内的频率移动,远程弱信号台极容易漏掉。
LYZ 72 3P5的拉线盘为45mm,拨动轴为3mm,这样1:15的变速,等于将拉线盘放大了15倍,相当于直径600多mm的拨盘,既便如此还是容易漏掉高端的弱信号台。而且,我还没用窄带,窄带的选择性更好,漏台现象会更严重。
说穿了,高性能机型的机芯安装在宝石4b2机壳中,因无调谐减速结构,其接收效果反不如普通机型的机芯。稍一动,电台就没了,这对手感差的人来说,就是个沉重的打击。

网友E:
老木老师,你好,超动态与3P5的主要区别,主要区别在哪里?希望用电路图分析讲解一下,让我们这些菜鸟理解一点,谢谢老师了!

网友F:
刚才开收音机听了10秒钟中波,妈呀,全是哼声,赶紧关了,这玩意儿值得折腾么?

网友:
老爷子做事真的很认真,这贴一定要顶。
可惜我们跟不上老爷子的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木老师,你好,超动态与3P5的主要区别,主要区别在哪里?希望用电路图分析讲解一下,让我们这些菜鸟理解 ...

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实际,也是我在剖析的问题,因为仿“超动态”一直是存在我心中的心病,曾几次仿,都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次继3P5后,又将再次折腾“超动态”。PCB初稿已完成,歇息几日,静下心来查错,下月初便可水落石出。

今天见到您的回贴已晚,明日再回复您提出的问题,毕竟涉及的问题和忌讳都需认真考虑,我鼠标手写又慢,委屈您久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开收音机听了10秒钟中波,妈呀,全是哼声,赶紧关了,这玩意儿值得折腾么?

值不值得折腾这玩意儿,实属因人而异。
环境干扰大,折腾愈发艰难,象我这类老不死的玩友们,极怕老年痴呆,才会拼死折腾这早已过时的玩意儿。这确实令人可笑和悲哀…
不过,在我上传的视频中,虽然无台之处全是哼声,但有台时,哼声却小了,强台背景非常干净!
奇怪么?不奇怪,这就是高性能机的高信噪比,也就是模拟机尚未被泯灭的魅力。其中的滋味和感悟,只限于制作者才能领会。

楼主:
       小议3P5与超动态的不同之处

       坛友rjphsxx提出的这个问题,仅斗胆谈谈自己的实作认知,而不是抄录复写网上书中的理论。妄议神作,心虚理屈,但良知还在,知道如何摆正心态和自己的位置,克服狂妄自大的恶习。由于历史的原因,初中未毕业,虽折腾收音机近六十年,但只是一江湖郎中,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对于模拟收音机电路也仅有认知,无法从理论上畅谈。
       超动态与3P5都出自曹大师之手,“怪机”3P5问世在前,超动态在后。两者有共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
3P5出于七十年代中期,当时老百姓囊中差涩,购买力低,设计得计较成本。超动态诞生在八十年代初,全国的多数职工都涨工资了,设计也阔绰多了。话说3P5怪,这超动态也就越发“怪异“。

       以机型论,3P5是4.5v便携式,超动态是27v台式,音量音质无可比性。能相比较的是收音部分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及失真度。
       两者同属大信号检波机型,其高放、混频及振荡基本上一样。AGC方面,3P5仅是反向直流控制。超动态则又增加了衰减式交流信号控制,在超大信号下(比如加上外天线)更胜一筹。加外天线超远程接收,爱康木老师深有研究,更有认知。
       虽然,超动态在中放2多用了一个三极管,这是因为中放1的增益太小,不得不提高中2的增益。中放1的增益太小的原因是采用低抽头中周,导致中放1的输出阻抗极低,信号损失很大。全机6个中周采用一个型号,利弊共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但就两者的整体增益和灵敏度及选择性而言,伯仲之间而已。
       仿制难易而言,3P5难在网抄误传,尚无准确资料,全凭仿制者的感觉去定成败。超动态则不乏制作的详尽资料,但较为复杂,仿制成绩又依赖对其电路的理解和融会贯通。 超动态由于共发共基级联中放原因,供电要求高于3P5。
       这两款机型,制作都有难度,成功者不失为高性能“神机”,而在失败者的眼中,就是一“破烂“。

网友G:
请问老爷子,这个机子收到敌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老爷子,这个机子收到敌台了吗?

以前被“收听敌台”的罪名整怕了,至今忌讳收敌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议3P5与超动态的不同之处

       坛友rjphsxx提出的这个问题,仅斗胆谈谈自己的实作认知,而不 ...

感谢老木老师的详尽回复,学生受益了,慢慢研读,消化。先谢谢!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老爷子,这个机子收到敌台了吗?

     收听敌台,用不着收音机灵敏度太高,夜晚远方的天波信号都很强,普通的有短波的收音机都能收到外台。过去对敌台的干扰可能不是同频,是很相近的邻频,若收音机的选择性太好,就能分开干扰,过去的普通6管收音机选择性指标一般都是大于20分贝,而3P5选择性可达到大于50分贝,能够排除干扰。

网友H:
请问老爷子,这外壳是木板油漆还是塑料板粘合的,
如是塑料是啥名称,用啥胶水粘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短波其实如今真正要抗的干扰是居民小区内各种开关电器,尤其是电动车的充电器的干扰。

我的老爷短波机 ...

对抗电磁干扰基本无解,只能去野外收听,还要远离高压线、手机基站等干扰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议3P5与超动态的不同之处

       坛友rjphsxx提出的这个问题,仅斗胆谈谈自己的实作认知,而不 ...

      折腾了接近60年的收音机,您成了江湖郎中“喜来乐”了。具有丰富的制作维修经验,“江湖郎”中可以凭一块万用表修理家用电器。“御医”得靠诸多一起维修。我是退休以后才进入论坛折腾的,上班时工作很忙,上班时因但任课外无线电活动小组辅导员,学习了一些电子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接近60年的收音机,您成了江湖郎中“喜来乐”了。具有丰富的制作维修经验,“江湖郎”中可以 ...

真正的寓教于乐  大拇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老爷子,这外壳是木板油漆还是塑料板粘合的,
如是塑料是啥名称,用啥胶水粘合? 谢谢

我喜欢木壳的音色。一般用3mm厚的薄木板或层板,,面板喇叭口防护条用烧烤用的2mm竹签,502瞬时胶粘合,打磨后自喷漆上色。
核桃木类硬木高音响应好,杉木、松木、桐木低音共鸣好,实木音色优于层板,层板音域层次不清晰。如只需要语言频响,不用讲究木质。
不喜欢塑料壳,虽然塑料板制作的机壳外观漂亮,但音色干涩生硬,“晶体管味”浓重,内壁光滑音质更差,易产生机振破音。ABS工程塑料音色稍优于其他常用塑料。
以上仅是个人制作体会及听感,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接近60年的收音机,您成了江湖郎中“喜来乐”了。具有丰富的制作维修经验,“江湖郎”中可以 ...

江湖郎中凭借的是见多识广的经验,既是有些奇技,基本上是弄个响,很难出精品,不进修,终无成器之日。
单凭一只万用表打天下,佷难,至少还得有个信号源,哪怕是自制的。但真正要制作高性能机,没有示波器或高频毫伏表,几乎没有可能。
常老师谦虚了,您的大名和功底,我是多年前在电子杂志上见识过的。

网友J:
3p5的故事,那篇贴子里提到中周Q值做到了160,不知是否能实现,这个才是密一样的3P5的密中之密。

网友:
引用 网友J:
3p5的故事,那篇贴子里提到中周Q值做到了160,不知是否能实现,这个才是密一样的3P5的密中之密。

     现在的10×10中周采用铜线绕制,q值可达到110,猜测3P5的中周采用了银线绕制?好像七十年代的一块银元可换三到四元银民币。

网友K:
我这直性子憋不住,发点“不同声音”。老爷子的这款“3P5”折腾得效果比较好,说明对3P5原电路修改得好,无论是退耦电容的改动,还是中低放部分电路的改动(加了晶体管、场管和集成),都说明改动是成功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原电路的不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原3P5电路的成功。评价一个电路好不好,不能用改动电路和元器件之后的效果作为尺度。截至目前,除了我尝试的那个3P5电路,是照本宣科而效果并不理想外,其他所有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仿制”(包括苏老师等大咖们的“仿制”),其实都不是仿制,而是改制。所以,3P5原电路究竟好不好,神不神,依然是个“未解之谜”。我尝试解了一下,觉得它“不神”,以平常心代之即可。当然,我的水平极其有限,不足为训。如有“好事者”亲自变革3P5这个“梨子”,我将十分期待。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如果3P5是个非常优秀的电路,任何人(包括作者本人)都没有理由不让它“重见天日”。是金子总要发光,压是压不住的。如果因为“政治气候”3P5当年没有问世,那么后来气候适宜了,该问世还是要问世的。但事实上并没有问世。这说明了什么?

网友L:
这简直就是精品机!这么多年没碰上这样的中波收音机的信噪比这么好!1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这直性子憋不住,发点“不同声音”。老爷子的这款“3P5”折腾得效果比较好,说明对3P5原电路修改得好,无 ...

苏老师就别提了!他的鸡鸡是超动态和3.P5的低放的嫁接!和3P5 的核心争议的地方没半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简直就是精品机!这么多年没碰上这样的中波收音机的信噪比这么好!1

您过奖了!这仿品虽好,灵敏度还是比不过熊猫T51。视频演示也不能与实物对比相提并论,71系列不少机型的性能都在这仿品之上,同样接收一个台,放进屏蔽筒中,立马现形。3P5的共基混频拖累了高放增益,灵敏度明显比高放+共发变频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直性子憋不住,发点“不同声音”。老爷子的这款“3P5”折腾得效果比较好,说明对3P5原电路修改得好,无 ...

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3P5的成名不在于电路如何优良,而在元件数据的合理性。3P5的原始真面目是个谜,我们看到的电路图存在的不妥之处,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如果照本宣科地仿,既是成功,也属偶然。单以3P5的AGC而言,如果不调整AGC控制深度,性能难以实现。原图中的AGC电阻数值22K与33K,我调整为82K与68K才为适宜。沿用图上数值时,AGC控制过度,灵敏度大打折扣。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苏老师就别提了!他的鸡鸡是超动态和3.P5的低放的嫁接!和3P5 的核心争议的地方没半毛钱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你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苏老师制作了一件什么样的收音机,而是苏老师为什么要嫁接?3P5如果优秀的话,照本宣科不就得了,干嘛还要费劲巴拉去搞嫁接?同样的道理,3P5如果优秀的话,为什么我们最终没有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仅仅是因为它“收敌台清爽”吗?这理由未免太过牵强了吧!
还有,我们最终看到了上无三厂生产的成品机3P7,这是一款最接近3P5电路的机型。3P7与3P5是什么关系?它会不会是3P5的改进完善型机器?如果是,3P5后来没有面世就不难理解了,进而,3P5存在的不足之处就能得到印证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3P5的成名不在于电路如何优良,而在元件数据的合理性。3P5的原始真面目是个谜,我 ...

老爷子不必谦虚,您在实验中发现3P5数值的不合理,并给予恰当地修改处理是一件好事,值得点赞。不过,我对您关于3P5还有“真面目”的判断有些不以为然。收音机不是高科技,不存在别人不解的神秘。合理就是合理,不合理就是不合理,在内行人眼里是一目了然的。不能因为3P5有个神话般的传说,就把它想得完美无缺,即使发现了它的不合理之处,也把“怀疑”留给自己,把“完美”还给人家。这对发现不足之处者是不公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没有关系?你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苏老师制作了一件什么样的收音机,而是苏老师 ...

3p5最具争议的地方是中周的绕制,没有官方的数据,都是我们自己选的谐振电容,再根据自己选用的磁芯材料绕的,在怎么制作总查那么一点意思!你直接换超动态上来你搞毛线,你就叫超动态好了!你用各种收音头接3p5功放,然后叫出一百多个版本这也叫有贡献!有点抬杠!3P7最接近的版本是3P8和3P2 和3P5仅仅功放部分一样!
3P5 的中放管是白点,因该是200多倍,加上高Q中周应该很容易自激!白点管子也不好找,哪个年代估计!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过奖了!这仿品虽好,灵敏度还是比不过熊猫T51。视频演示也不能与实物对比相提并论,71系列不少机型 ...

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老爷子能否把中周所有的数据展露出来,我也要做一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爷子不必谦虚,您在实验中发现3P5数值的不合理,并给予恰当地修改处理是一件好事,值得点赞。不过, ...

       倒不是什么谦虚,只是一种习惯。从小受孔孟之道的毒害,奉行星明月明,立己立人,树己树人的家训,由此吃的苦头也不少,但在技术上却得益非浅。从小就会发现别人的优点,也会学习别人的长处,更了解自己的缺陷。一生坎坷,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
       昨天又忙了一天,将收音部分全部按网传图,即供电退耦只使用电解,恢复振荡与稳压之间的820欧退耦电阻(重调高放、混频和振荡偏置),以测检波输出的直流负压为参考值(986mv),结果与预想的一样,相同电台信号的检波负压下降约5%,变化不算大。
       绕了一套0.06三股绞合绕制的高Q中i周,由于磁性材料较好,总匝数减少10%。用VC4080在100KC实测Q值64~67,以前用简易Q表试验过,465KC时Q值约150。参见:最简单的中周Q值对比测试电路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41721
       换用高Q中i周后,出现轻微自激现象,高端频段出现类似再生机的频点临界鸟叫。将上面变动的电解换回瓷片后,仍然存在轻微自激,似乎还加重了(心理作用?)。加装中和电容后,自澂现象消除,但电台信号的检波负压下降很多,约15%。减小中和电容为4PF和10PF后,检波负压955mv,再减小就会出现自激。实际收听时,选择性则无明显变化,没用我那玩具虚拟扫频仪折腾,因为多次用其调成馒头或双峰后,效果并不好。
       再全部换回原中Q中周(100KC时约40,465KC时约80多),达不到试验前的参考值,负压仅905mv。拆除中和电容,负压恢复到997mv。显然,中和电容起了负反馈作用,这不由得想起二级机红灯754,不用中和电容的锗管机,以及北极兵老师的“潜再生”收音机,结电容有再生作用?
      到此,3P5的折腾告一段落,PCB板也应疗养了。实作还算成功,缘由也简单,虽不精通理论,但实作多,熟悉各种模拟收音机电路,对每一元件都有认知。当过多年修理匠,熟悉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特别是在68型开始的系统性折腾,从简至繁地重学理论,在实作中针对性地破解灵敏度、选择性和增益的迷团。设计PCB是我的强项,消除布局布线错误和故障的电路板,能充分发挥元件和电路的能力。这些都是实作中能提高成功率的因素。
      在山寨厂混过“产品开发”,就是仿制和改头换面地提升样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老爷子能否把中周所有的数据展露出来,我也要做一台。谢谢

中周的数据,要根据自己的中周磁性材料决定电感量,我在一楼提供的数据仅供参考。电感表是必备的工具,电感量是最重要的,磁帽调到中下位置最好,电感量大了减总匝数,少了就加,试验出一个,就可用同类中周磁性材料绕制。

网友N:
避免中和电容的负面影响,中放可以试试共发-共基的串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避免中和电容的负面影响,中放可以试试共发-共基的串接电路

       是的,共发+共基的级联电路,能有效的解决中和电容带来的负作用,这在锗管时代很有实用性。但随着硅管制造的进步,结电容就很小了,也就不必再用中和电容。而且,既是结电容大的锗管,在各级退耦良好和设计得当下,也不乏有不用中和电容的优良机型。
       三极管结电容形成正反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中周阻抗匹配很好和Q值非常高的中周,其次才是布局布线产生寄生振荡导致。仅以3P5的中放2为例,检波是直接从集电极输出的,中放与检波的阻抗是很不匹配的,如果将检波负载(音量电位器)改大至50~100K,改善了失配问题,但因共发直接输出的增益非常高,极易产生自激,加上中和电容可以抑制,这就是第一个诱因。第二个诱因:高Q中周导致自激并不少见。
       制作69型系列的那一年,我就跌入高Q和中放直接检波的坑中,整整挣扎了一年。爬出来后,再也不追求高Q中周带来的微不足道的性能提升,也对中放直接检波的电路失去了兴趣好感。
        3P5的传说很感人,但也能将人带入一个大坑中。过度地渲染高Q值中周的神话,无疑淡化了中周初次级信号传递比值,对选择性的主要作用。实作可以证明:只要适当的修改初次级比例,低Q中周的选择性,完全可以达到任何高Q中周的效果。况且,选择性也并非是越高越好,极高的选择性不但频带窄,影响音质,而且调谐选台困难,无适当的变速机构,很难收听弱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物极必反,盈满必溢。
       3P5能成为好机,其电路也可圈可点,但绝不是完美无暇。

楼主:
       再对比3P5和超动态的中周,3P5采用了高Q中周,不得不在两级中放都加上中和电容,由于高Q中周的制作难度和负作用,也给制作和调试带来难度,这难道不是当年没有量产的原因?
       而超动态却在Q值上反道而行,不但不倡导高Q值,而且还用电阻降低Q值,请看下图红圈电阻:

       这几个电阻都是并联在中周初(或次)级与等效地上的,必然会降低中周Q值!  这说明了什么?从3P5到超动态,从高Q大坑到降低Q值,难道设计师在“逗你玩”?  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就说明高性能机不在于中周Q值的高低? 不就是曹大师在引导我们进入3P5的高Q坑中后,再把我们拉回到低Q的路上?
       3P5有个大坑,超动态又有没有深坑?  从无数的仿制失败中(包括我本人),我看到了另一个坑。先卖个关子,等我再仿制超动态后,用实物和以往的失败教训来证实。

楼主:
说这Q值坑,不得不提一下本版两位有名的人物,Q师和大脑师。
在很多谈论Q值的帖子里,他们都多次暗示Q值是个坑,说明他们早就清楚Q值的实际作用,而不是神话。但在矿坛,由于无源矿石机依赖的就是Q值,延伸至放大器的版块,Q值也名正言顺地神圣不可冒犯,谁也不能说高Q的坏话。
佩服上海人的涵养:“侬不信邪,愿意在泥潭里扑腾,阿拉偏不拉侬,让侬多喝点泥水。”“侬强词夺理,阿拉不与侬计较,不和侬争论。”   看着别人在坑中挣扎,他们却在上边偷着乐,还一个劲地鼓励:“加油!努力爬,总有一天侬会爬上来的!”

网友O:
a大师高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O:
a大师高实在是高

您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一个敢做敢说的老玩友。讲真话,也讲过错话,也不怕丢丑,敢于认错改正。
对中周Q值的认知,还是前年买了电桥后,才在实作中深刻了解的,在此之前,对高Q诱发自激不以为然。早在2014年,suhonggui苏老师和ylong777老师就指出:中周的高Q值会引起收音机自激。当时我没Q表,无法验证他们的观点,因此持怀疑态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第23楼及50楼。
我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但对别人的观点也不会轻信,会设法去验证。当验实自己的错误时,会把正确的认知牢记在心里,并认错。向真理低头不丢人,丢人的是自己一错再错,不知悔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一个敢做敢说的老玩友。讲真话,也讲过错话,也不怕丢丑,敢于认错改正。 ...

      关于高中放电路的最大稳定增益,单级放大的最大稳定增益决定于三极管自身的y参数,多级高中放的最大稳定增益,在决定单级之外,还决定于pcb板的实际布线情况。当电路的实际增益最大稳定增益靠的太近,工作就会不稳定,会出现轻微自激。当实际增益大于最大稳定增益时,电路自激。
     电路的实际增益决定于中周的有载Q值,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中周初次级的耦合比(阻抗匹配的程度),典型的中周的匝数比,是按常规的Q值,常规的三极管放大倍数设计的,当遇到高Q中周或高放大倍数三极管,就容易出现实际增益大于最大稳定增益的情况,出现自激,我们可以改变中周的匝数比(改变阻抗匹配)使实际增益降下来,就消除了自激。
     若中周的Q值大于200,中放的幅频特性可以做成“切比雪夫型”,具有非常好的矩形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共发+共基的级联电路,能有效的解决中和电容带来的负作用,这在锗管时代很有实用性。但随着 ...

我理解3p5的设计思路是:扶弱压强
1.扶弱:要想收到弱信号,要有足够的放大量,进而要选高放大倍数管子和高Q值中周;只有这样才能听得到,选得出,
2.压强:弱台收到了问题来了,强台自激.解决办法就是加强AGC控制,直流负反馈和交流负反馈控制,阻抗失配以获得稳定,消除自激.因此出现了诸多的控制方法和稳定方法,都是为了压制自激.
高Q值并没有错,关键是电路要控制得住,就像一辆车,要想跑得快,排气量就要大,但是刹车和车架要跟得上.
换句话说Q值产生的增益我们还没有定量的控制方法,所以只能是小一点好,
每个不同的电路设计,需要不同的Q值适应,俗话说够用就行,免得自激和不稳定.

还有个建议,对于这种机子,最好是不要低放,直接耳机收听,减少自激的概率

网友N:
自激的直接原因,必然是单一频率放大量过高,从中放的输出端窜到了输入端,放大器失去了稳定性。

中周的Q值越高,能够引发自激的频率越纯净,而且越强,这满足了自激的频率和幅度条件。

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就是正反馈的路径问题,上面说的输入端,可不仅仅是第一级中放,实际上混频级也是一个放大器,也能放大中频(单管混频不具备隔离中频的特性),甚至高放级也能放大中频(单级高放电路的选频特性也是有限的)——这就构成了自激的路径条件,这个不是加强退耦能够解决的。

多次说过这个原因,多次被有意无意的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

非常渴望老先生能早日制做出“超动态”机,然后将它与“3P5”做比较。

Sprint-Layout 6.0 绿色汉化完整版,很容易学会,一两天能上手应用。分享一些我的体会和摸索供参考:
——————————

Sprint-Layout 6.0 帮助译文

   Sprint-Layout是一款易于使用的软件,可以为单面、双面甚至多层PCB(印刷电路板)创建布局。该软件附带了所有必要的功能,这些功能是董事会设计所必需的。即使是专业的功能,如出口的格尔-文件或隔离-铣削也包括在内,而对sprint布局的处理则保持了自我解释。

    没有限制,也没有家长主义如何绘制你的布局。你可以按你的意愿放置垫子,画线,改变图层,等等。您可以完全控制您的布局设计。

    每一个工作步骤都有一个特殊的模式,比如放置垫子,绘制轨迹或区域,添加文本标签等等。只要选择相应的模式就可以了。

    重要的绘图参数,如轨迹宽度、衬垫大小或当前网格设置,一眼就能看到,并且随时都可以改变。集成的网格捕获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CTRL键关闭,这样您就可以在一些棘手的地方自由工作了。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和编辑已有的布局元素。只要选择一个轨迹并改变它们的宽度。所有的更改都可以立即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因此您可以随时评估您的更改。

    像复制、移动、剪切或粘贴这样的函数,以及旋转、镜像或对齐的函数。

    sprint布局为每个板面(顶部和底部)管理一个铜和一个丝网层。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层,用于板状结构(形状)和在板内的镂空。如果需要的话,多层板的内部层有两个额外的铜层。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显示或隐藏每一层。你也可以改变图层的颜色。

    包含的宏库已经包含了许多标准组件,它们可以通过拖放放置在您的板上。如果缺少一个组件,那么绘制这个组件就没有问题了,并将其保存到宏观库中。

    您可以使用集成的自动路由器连接各个音轨。但是,自动布局并不是自动完成的。
照片视图功能可以让你查看你的板子,就好像它已经被生产出来了一样。这个特性可以帮助您找到典型的错误,比如错误的镜像文本或组件。

    广泛而舒适的打印选项可以让你在纸或锡箔纸上打印你的布局或组件。
您可以将布局导出为BMP、GIF或JPG格式。这些图片可以在其他程序中使用,比如Word或在你的主页上发布。

    sprint布局可以为你的董事会的专业制造创造出格伯和优秀的文件。

    也支持隔离铣削。sprint布局能够生成必要的数据并导出HPGL文件(plt)。这些文件可用于您的数控铣床的磨机软件。

    Gerber导入的可能性允许您加载现有的Gerber文件,并将它们转换为sprint布局中的就绪布局。
————————————————

Sprint-Layout 6.0 使用点滴:

键盘上的功能键:
       按着 Alt     分解组件
                      画圆时,放大缩小直径
              Ctrl    脱离网格
              Shift   一起选定    鼠标矩形拉亮也能全部选定。
洞洞模板,先画个圆,用平铺重排做。
要修改某一直线、圆环或其他部件时,点击高亮后,可删除该部分。或者用鼠标左键按着,拉动亮部中的蓝点,就可任意改变形状和角度。
每个组件和直线、圆、点,都可分解、组合,改变长度、粗细、大小和角度。
圆弧用分能圆环的办法画。
洞洞模板,先画个圆,用平铺重排做。
集成芯片封装,用平铺重排工具做。
拼版或载入:先将需要拼版或载入的部分保存为组件,存入元件库,然后便可任意拼版或载入其他板图。

应还有很多功能,我还没瞎搞出来。自学的,只好乱搞模索,电子技术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激的直接原因,必然是单一频率放大量过高,从中放的输出端窜到了输入端,放大器失去了稳定性。

中周的 ...

您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不能用退耦的方法来彻底清除。只能用布局布线,甚至各级独立屏蔽来解决。
当一个观点,“多次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其中的原因很多,一个是不理解,因为别人没这种实作体会,不便掺和,免惹口实。二是不赞同,又找不到合适的理论来反驳,没有被人挑三拣四,就算是走运,三是放不下身架,有耻下问和下学,这样的高手并不少见。
这里仅是个山寨技术平台,没那么多的科学严谨,信口开河,凭空臆想,不负责任,踏人登高,愚人误人的多多。既是您有心分享一点心得与快乐,也会被不测的乌霾所阻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众乐乐不成,何不如独乐乐?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自激的直接原因,必然是单一频率放大量过高,从中放的输出端窜到了输入端,放大器失去了稳定性。

中周的 ...

军机的集总选频,高级收音头的多级高放选频,都是为了减少其它频率通过,进而减少不同频率的正反馈通路,同时加强通路的选择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不能用退耦的方法来彻底清除。只能用布局布线,甚至各级独立屏蔽来解决。
当一个 ...

您说的对,反正我的理论解决了我遇到的问题,说出来开心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军机的集总选频,高级收音头的多级高放选频,都是为了减少其它频率通过,进而减少不同频率的正反馈通路,同时 ...

既然是选频放大,没有通带以外的频率能引起自激,而通带以内还能稳定放大的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谢谢长篇回复。

能否再咨询一下:在中短波应用时,是否可以利用双面板的空闲部分搞大面积接地? ...

空闲部分大面积铺铜接地,目的是屏蔽,有利有弊。利在加工腐蚀少,工效快,也对信号有屏蔽作用。弊在分布电容大,对调谐性能有影响,比如用223或443、444小容量可变时,很可能因PCB分布电容过大,使高端频段信号跟踪不好。如果由于PCB复杂,在电路底层易出现一些不能接地的孤立铺铜块,这些没有接地的孤立铺铜块,会形成极为有害的反馈。
记得才到浙江时,接受上一个技术主管遗留的工作,其中就有价值十几万元的近万块半成品电路板,其原因就是PCB上有一些不能接地的孤立铺铜块。最后只能报废拆元件,耗费大量的人工费,得不偿失,损失极大。
如果要大面积铺铜,必须做到每一铺铜必须接地,否则,自激和异常负反馈难免发生。
个人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作真快,看了视频,灵敏度确实很高。
        看了老爷子关于灵敏度的推算,bobb-jack坛友也是 ...

磁棒天线用电场强度定义,即收音机满足最低接收效果时所在位置需要的电场强度
拉杆天线或外界拖线用天线等效电压定义,即收音机满足最低接收效果时天线上感应到的电压(天线可以理解为信号源),也可以理解为天线接入端需要的电压,实际测试时就是这么理解的,去掉天线,然后信号发生器接等效天线电路再接入天线接入端,然后调整信号发生器到额定的电压即可

网友B:
木老师您好,仿制72 3P5收音机时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先行谢过。
问题如下:
    1、全部元件焊接完毕后检查各三极管各级工作电压,数据如下图,G5集电极电压仅为2.5mv,与图中200mv相差甚远,不知如何调整。
    2、整机工作电流仅有8mA左右,中频455KHz,声音小;功放部分正常。
    3、原理图与PCB中个别元件有差异,如R21、R22、R25,我是按照原理图中数值调整的。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祝您事事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老师您好,仿制72 3P5收音机时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先行谢过。
问题如下:
    1、全部元 ...

您好!昨天忙于一个烂尾工程,很晚才上网查看,让您久等了。
3P5与常见电路的区别在于共基混频和集电极输出的大信号检波,以及较为特殊的中周。
我忘记标注中周是底视图,抽头比例可不变,总电感量应准确,总匝数应根据磁性材料修正。引脚和起始端不能错。
各级的工作点以集电极静态电流为准,可利用集电极和发射极电阻的电压换算。由于 G4中放1受AGC影响,测试集电极电流应在无信号时。
检波二极管前的200mV数据,不是G5的集电极电压,是计算增益的参考值。
中频的校正,最好有信号发生器,在短路振荡时进行,并以示波器测试检波二极管前的波形幅值,或用万用表测试检波二极管后的直流负压。不提倡用耳朵听声音大小。
R20是中放1供电退耦,也利用其来控制调谐指示的起控点,1K8是原3P5数值未改,应在中放1集电极静态电流确定后,调整R20使调谐指示发光管(最好用电压低的红色)微亮,大约是2~3K。中放1集电极静态电流也影响起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昨天忙于一个烂尾工程,很晚才上网查看,让您久等了。
3P5与常见电路的区别在于共基混频和集电极 ...

谢谢木老师的回复,中周是按照底视图绕制的,电感量符合要求,中频是用扫频仪调试的,我再逐级检查一下集电极的电流和R20的工作状态;再次感谢!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B:
喜欢aaa555000老师的作品,原理图、PCB等资料数据准确,无私奉献。

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我YY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