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匹空调不制冷,启动电流22A,3秒左右保护,换启动电容加弗,重启电流5A正常制冷

楼主(2021-07-15):
1.5匹空调不制冷,启动电流22A,3秒左右保护,换启动电容加弗,重启电流5A正常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启动电容坏了。。。。。加什么氟利昂。能多收钱?????

上门维修的常用套路

网友:
加氟70元,我们这边的行情,前两年,现在不知道行情了

网友:
5块钱一个电容的事

网友:
电容更换了,启动当然没有问题了;
如果压力有问题的话,加氟也无可厚非;
但是……

楼主:
十几年的空调了,缺点氟也正常,就是现在人工贵

网友:
慢慢就赶上美国了,要么高价人工,要么自力更生

楼主:
网上想找空调堵转电流竟然没有找到。

网友B:
我家2000年买的华宝25空调故障和您的一样,经查也是启动电容爆裂。原电容是AC450V/25UF的。考虑空调已使用进20年就用450伏30微法的电容换上,开机试运行一切正常。没有加氟。由于是自己操作的,所以花费只是一个电容器的钱8元。

网友:
只用变频空调。

网友:
现在上门维修可贵了,一亲戚洗衣机坏了也就是换个电容8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2000年买的华宝25空调故障和您的一样,经查也是启动电容爆裂。原电容是AC450V/25UF的。考虑空调已使用 ...

我买一个电容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