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电动车平衡车等电机的没有?普通的电机平衡性很差吗?转动时感觉抖动挺大的。

楼主(2021-07-15):
有玩电动车平衡车等电机的没有?普通的电机平衡性很差吗?转动时感觉抖动挺大的。

网友:
电机一般不做动平衡,驱动的东西做动平衡
比如硬盘主轴电机,驱动磁盘,在固定磁盘的压片上有开孔调节动平衡
另外如果噪音大,可能驱动和算法有问题,无刷电机FOC驱动目前比较尖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