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宾得Q机拍的照片

楼主(2021-07-15):
2012年,用1/2.3英寸传感器的小宾得Q机所拍照片(仅缩尺寸,未作其它调整):

网友:
色彩艳丽,层次分明啊~~

网友:
不错的类似CANON500色彩效果

网友A:
潘克泰丝惹人醉,感觉红色溢出了

网友B:
我有一个宾得Q10,镜头有5.8的转换系数,换什么镜头都是长焦,超长焦,200mm就能拍月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宾得Q10,镜头有5.8的转换系数,换什么镜头都是长焦,超长焦,200mm就能拍月亮。

老师5.8就是把焦距提高5.8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5.8就是把焦距提高5.8倍吗?

是的,等效焦距就是把镜头焦距乘以镜头转换系数,200mm乘以5.8就是1160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等效焦距就是把镜头焦距乘以镜头转换系数,200mm乘以5.8就是1160mm

据说尼康哪款也有此功能,但不只是那款机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说尼康哪款也有此功能,但不只是那款机器有?

镜头转换系数和相机成像器件的大小有关。全画幅为1,APSC是1.5(佳能1.6),M43画幅则为2,一寸底微单则为2.7,1/2.3寸的是5.8,底越小,镜头转换倍数就越大。1/2.3寸靶面CMOS的可换镜头相机,只有宾得Q系列相机,没有其他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宾得Q10,镜头有5.8的转换系数,换什么镜头都是长焦,超长焦,200mm就能拍月亮。

Q机各种接口的转接圈好像不太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潘克泰丝惹人醉,感觉红色溢出了

照片当时用了Q机的鲜艳色彩模式,这个模式是通过提升品色实现,所以整体出现偏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头转换系数和相机成像器件的大小有关。全画幅为1,APSC是1.5(佳能1.6),M43画幅则为2,一寸底微单则 ...

谢谢您的科普!

网友:
感觉有点发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Q机各种接口的转接圈好像不太好买到。

也还行,淘宝闲鱼都能找到一些,我就配了尼康G头转Q,主要用它玩长焦。还有一个C口转Q,玩显微镜拍照。比什么4800万像素的工业相机强很多。
你的那个定焦镜头还不错,我的5-15mm变焦拍照效果很一般。

网友:
能不能改个数码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