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802显示屏数据端口的使用

楼主(2021-07-15):
各位坛友,

我在单板机上是新手,以前用的是dip40的。现在因为体积关系,想改成stc15w408as,但碰到了接口数量的问题。

如果是DIP40,那我就完全可以用 define LCD_DB P0 来解决端口对应问题。但408as的端口少,T0与T2就是P3.1及P3.4,无法集体对应。

我想分别对应,如下图:

#define LCD_DB0 P3.0;
#define LCD_DB1 P1.3;
等等,不知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0802显示屏完全可以用4根数据线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2显示屏完全可以用4根数据线通信的。

你好,谢谢回复。

因为我在单板机上是新手,所以不大敢改动程序(四线通信或许需要高低位二次转输),还有就是STC15W408AS的二只定时器都嵌在同一个P口中,担心还是需要分别定义。

不知对否?

网友B:
如果仅仅需要8个普通的IO端口,可以把P3口完全用起来就行了,无非是将端口声明为正确的端口名称,其余的程序不用动。但这样做的弊端是,P3某些端口的第二功能,比如你说定时器,就无法用了。

网友:
LCD0802用4位总线模式也要占用7个I/O口,如果I/O紧张可以考虑I2C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需要8个普通的IO端口,可以把P3口完全用起来就行了,无非是将端口声明为正确的端口名称,其余的程 ...

回二,四,五楼,谢谢关注。

要用转接卡换串口不是很方便,空间太小了,只好试着改数据从不同的端口组送出。

结果发现也是要改程序的,要逐位送出,不比改四线制省力。但又没有办法,已经入坑了么。

在keil上编译通过,但尚未上机。估计不会那么容易。到时再向各位介绍最终结果。

如果实在不行(水平问题)的话,那只好重新去买spi或者iic的了。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