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14型电子交流稳压器 的波形图有吗?

楼主(2021-07-16):
请教  614型电子交流稳压器 求坛友输出的交流电波形图有吗? 后期可否 改造输出 正弦波?

网友A:
614型电子交流稳压器,输出波形有波形畸变。这是由于它的原理导致磁饱和变压产生的,输入电压与标定电压相差越大,波形变化越恶。所以在一些高精度仪器中是不能使用这类稳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4型电子交流稳压器,输出波形有波形畸变。这是由于它的原理导致磁饱和变压产生的,输入电压与标定电压相 ...

请教  畸变的波形 是什么波形?   相对于正弦波 畸变的波形对电器损害是否大些?

网友:
对一般电器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单位曾经用于复印件,传真机,无线电台,电脑

网友:
记得波形有点平顶, 其实内部有3次谐波滤波器,精密仪器使用时没有问题的。公家使用的基本都报废了,现在找不到。 如果真需要,可以外接滤波器改善波形,但外接滤波器的体积和重量比原机差不多。、

如果对波形有要求,不如采购一台二手正弦波UPS ,体积重量和效率都比 614好。 价格100-500元

网友(2025-03-27):
电子交流稳压器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