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这样的8档切换电路,理论上可行吗?

楼主(2021-07-16):
如果可行,那和别的切换方法比起来有啥缺点呢,为啥他们都不这么弄呢。图太小了,发个附件吧,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protel不是所有人的标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l不是所有人的标配,

大概是下面的样子:

网友B:
1、3只继电器,只有6个有效状态,浪费了2个状态。
2、作为基准电平转换的三极管基级没加限流电阻。
3、运放应接为滞回比较器,图上的接法,转换点附近继电器会哆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只继电器,只有6个有效状态,浪费了2个状态。
2、作为基准电平转换的三极管基级没加限流电阻。
3、 ...

多谢版主指点,运放确实不对 。我再看看,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下面的样子:

版主这个图,画的比我漂亮多了。

楼主:
谢谢,请问你有PCB的文件吗?我想把接线都弄成接线端子,这样维修方便。再有,那个主电源的交流电压,对吗?我怎么看着不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