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44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发热

楼主(2021-07-16):
测量有直流高压输出285V左右,灯丝电源电压也正常,把6Z4拔掉,通电还是发热,请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如果是匝间短路,那直流高压的值应该算正常啊,如果说电源滤波电容有问题,但拔掉6Z4,还是发热啊,
测量电源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150Ω(220V接法时),次级高压绕组直流电阻800Ω,灯丝绕组直流电阻0.4Ω,

网友A:
其他管子灯丝正常点亮吗?如果正常点亮,拔掉其他管子还发热的话,变压器本身的故障原因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管子灯丝正常点亮吗?如果正常点亮,拔掉其他管子还发热的话,变压器本身的故障原因就很大了

正常点亮,如果变压器有问题,为何高压输出也正常?

网友B:
变压器容量小,我的开机半小时后也很热!

网友C:
变压器发热到多少温度算发热,夏天一般50-60度,也算正常的。不知道LZ热的程度。
如果烫手一般70度以上。(空载时30分钟)哪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
441的电牛质量都不是很好.清漆(绝缘漆)浸.   加强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容量小,我的开机半小时后也很热!

我这几分钟就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发热到多少温度算发热,夏天一般50-60度,也算正常的。不知道LZ热的程度。
如果烫手一般70度以 ...

j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j分钟的事,,,,,,,

用摇表检查绝缘。估计要从新换线绕了。

网友D:
441的变压器本身就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1的变压器本身就很热。。。。。。。

几分钟后都闻见变压器发热后漆受热后的味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分钟后都闻见变压器发热后漆受热后的味道了

这样的话是真有问题了。。。。

网友E:
在初级端串个数欧电阻,测电阻上电压来计算一下空载电流,几十毫安以上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初级端串个数欧电阻,测电阻上电压来计算一下空载电流,几十毫安以上为不正常

直接串联万用表测交流电流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全部拔了,如果还有发热那就是变压器有局部短路,光拔整流管看不出任何东西
另外,电子管收音机工作时 ...

整理管拔掉是看电源滤波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G:
少量线圈短路对高压影响不大,变压器却很热。

网友H:
宝石441的电源牛设计,铁芯小,匝数少,用线小,本就是超临界状态。
遇到现在家用电源电压高,于是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少量线圈短路对高压影响不大,变压器却很热。

9494,原边绕组局部短路,高压甚至会反而升高的。

本案可能就是原边局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宝石441的电源牛设计,铁芯过小,匝数过少,用线过小,本就是超临界状态。
遇到现在家用电源电压过高,于 ...

那也应该有个范围啊,不能开机2—3分钟就热的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也应该有个范围啊,不能开机2—3分钟就热的不行

那就暂解释为“原边绕组局部短路”,

当原边绕组匝数减少了,高压会反而升高的,这就是你主贴里提到的高压达到280多V的原因。宝石441正常高压很低的,好像交流才200V。

网友:
6Z4管座要换,换新管座后,变压器再发热,可以考虑变压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暂解释为“原边绕组局部短路”,

当原边绕组匝数减少了,高压会反而升高的,这就是你主贴里提到的 ...

所谓原边是指初级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暂解释为“原边绕组局部短路”,

当原边绕组匝数减少了,高压会反而升高的,这就是你主贴里提到的 ...

我这机交流就是200v,285V指的是直流高压

网友I:
         负载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比如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负载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比如滤波电容。

把6Z4拔掉了,还有滤波电容啥事啊

网友J:
这两天也在捣鼓电子管机子,感觉是初级绕组匝间局部短路。 唉,现在换个新牛,要1张,拆机的要50,还要碰运气。换了吧,绝缘不好有点危险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两天也在捣鼓电子管机子,感觉是初级绕组匝间局部短路。 唉,现在换个新牛,要1张,拆机的要50,还要碰运 ...

     非常简单,拔掉所有电子管,通电20分钟以上,变压器微温(略高于环境温度)而且已经达到热平衡(瞬时发热与散热相等)不随时间再升温,就是好的,否则5分钟之内就会迅速升温 ,随着通电时间延长升温不断,最后冒烟。正常工作5,60度(达到热平衡)不算热。
     如果不是电源变压器问题就要检查6Z4与其管座。B+是否有短路故障(电压应该低于正常的)。
     如果你测量的是空载电压高属于正常。如果是帶载工作电压B+ 就高的不正常了。

网友:
宝石441变压器用料比较节省,其输出变压器损坏率也是居高不下,下面是该机电源变压器数据,供维修参考:
铁芯19X28mm,初级0.19mm2X770,次级0.09mm3380中心抽头,灯丝0.83mm51匝。

网友:
艰苦奋斗年代出的东西,用料都是卡在极限上的,传说在设计上也是匹配电压略低水平上。现在电压普遍超高一些。所以正常使用老电牛都热。

网友:
导磁率取得太高了,初级至少也得2X1000匝。

网友K:
光靠怀疑,不解决问题。
必须首先断开所有变压器次级负载,然后,在变压器初级串联上交流电流表,测量空载电流,才能最终确定发热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串联万用表测交流电流不行吗?

可以的,上个回贴是不知你有无测交流档的表

网友:
这是我专门用来测交流电流的装置。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光靠怀疑,不解决问题。
必须首先断开所有变压器次级负载,然后,在变压器初级串联上交流电流表,测量空载 ...

测空载电流还是无法判断是绕组局部短路还是每伏圈数偏少的原因,但能够判断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测空载电流还是无法判断是绕组局部短路还是每伏圈数偏少的原因,但能够判断能否正常使用。

这样的作法,可以区分,是变压器的问题,还是电路元件的问题。
然后,下一步再~~~~~~

网友:
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在所有次级绕组开路的情况下,再在初级绕组施加额定电压,通过初级绕组的电流称为初级空载电流Iio,是衡量小功率电源变压器质量的重要参数之一。小功率电源变压器所有次级满载(额定负载)、初级施加额定电压时,通过初级绕组的电流,称为初级额定电流Ii。
根据有关标准的推荐值以及大量实践表明,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空载电流Iio的最大值应不超过Ii的5~8%。如果空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0%,变压器的损耗就会增大;当空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0%时,变压器就不能使用,因为它的温升将超过允许值,工作时间稍长,严重的就会导致烧毁事故
这个441的变压器使用铁芯19X28mm,一般额定功率为22W,此机标称耗电24W,初级电流大约在100mA左右,那么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空载电流约在5~8mA左右为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