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桂祥360电脑电源

楼主(2021-07-16):
        早上正在客厅听法广,突然显示屏黑了,喇叭里只有市电交流声,看机箱电源灯亮着,就长按开机键关机无效,只能拔掉电源插头,有火花。
把机箱拿阳台上想打开通电修,因拔插头瞬间有火花,就用表测了市电输入口处的阻值,是大短。

打开电源外壳一测,二个二极管、二个13007大短, 一个电容开路,一个均压电阻150K成了3.5M

不要笑,我这些破电脑是家人公司8年前淘汰的,我拆回三套。
换个好电源拿回客厅再用
反正没事让老婆TB用红包买零件修着玩玩。
先把好电源的市电电流测了测,230V时,关机不连主板21mA尾数跳动,关机连主板27mA尾数跳动,开机600--850mA,进系统后待机572mA

零件到手后换上,通电后短路开机线:3.3V、5V、12V、-12V都正常,只由5VSB是由7点几降到6点几伏。
应该是待机供电部分的问题,手一摸有个4.7微法的较热。 用玩具表一测二端的DCV是12.8V多慢慢降到11V。

容量正常,也不漏电

一打阻抗是正常的十倍,

那就更换一个,再试机5V正常,带载1A也正常。
维修结束。

可强迫症来了,看看电流?一测空载关机37mA,空载短接黑绿线89mA,这还是市电218V时的。
反正没事,开着空调慢慢学习吧。折腾了一整天还是37。
第二天再把厅里的主机拆出电源来对比了查,没资料有二台一样的也不错。

结果失望了,二台同一型号不同批次,电路不同,那待机电流有差异很正常。

这个牌子?
说它山寨?它也是牌子货。
说它牌子货?市电输入处的电容、电感都没装。

2007年的输出还有点样子

2009年的输出3.3V、5V、12V就各一个电容。它家哪天再把前面大电感都去掉(真铜的)那就厉害了,
一带载后面三颗电容快孕的节奏,主板?
实际测了波纹并不大,可正常使用,前面的电感挡住了极大部分的ACA,主板上各处电解也帮了不少忙。

这家应该是山寨中的战斗机。

这是09年批次的,470微法实测230。

这是07年批次的,那个坏的是开路,这个标330哪应该是老化了?
后来测了09年的470只有230,再把330微法打阻抗看看

这个应该也没坏,它家原来就是用山寨货(虚标)的

早期卖假货都说是偷来的,
没想到TB卖假货说是拆机原装
这二个是新买的330微法250V,实测230微法210V
是新的二脚特意上锡(像拆机货),

1.9元包邮二个,还是老婆用红包买的。
只能5星好评。

网友:
维修的过程描述的比较好。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网友:
这个电源已经简化的很厉害了。

网友A:
左边那台电源流弊了,没保险丝,没X电容没Y电容,没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台电源流弊了,没保险丝,没X电容没Y电容,没PFC

二台都没X、Y电容和电感和PFC

但保险丝都有,限制启动电流的热敏电阻也有

那台坏的是220V回路大短,但保险丝和热敏都好的。
事后否分析应该是拔掉插头的瞬间击穿130007的(拔插头前是黑屏和严重的市电声,机箱灯还亮着)

真实情况请老师们说说(理论我外行)

网友B:
贴片元件出现很多年了,为什么有些电源还在用分立件,除了确实无法贴片的功率元件,为什么不改成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元件出现很多年了,为什么有些电源还在用分立件,除了确实无法贴片的功率元件,为什么不改成贴片?

这个说它是牌子货? 现在网站上没看它再出新品

这是07年的产品,那时大多低价的都是这种元件吧。

关键是省得极限了,二个高压电解都是用虚标的(330、470实际就220)。

这个07年的我放桌子上在学习超频,在CPU12V处电流上到8A, 到还是12V。 12V10A 看来还是能做到的

网友:
这种垃圾电源还是别修了,因小失大,勉强可以拆件用,航嘉额定300W足以

网友C:
你那塑料盒子里是什么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塑料盒子里是什么宝贝?

电池直流源+加玩具表,类似指针表的5个电阻档

AC交流源(电池+555信号)+玩具表,类似阻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