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电脑电源上12v风扇的转向,

楼主(2021-07-16):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我的usb电源的小风扇也刚好坏了,闲着没事想修好,打开一看质量太差,小铜片电刷磨没了,没有办法不修了。找了个坏的电脑电源,风扇是好的,想着也能当小风扇用,就是接上电源后风扇的转向不理想,想改一下转向,不知怎么改,在这里请教高手教一下,哦,对了,风扇是无刷的,想着是改好后放办公桌上用,先谢谢了。

网友:
直流12V反接电源

网友:
拆下来换个方向再装上去。

网友:
换电路板。

网友:
风扇反向装.

网友:
这种无刷风扇不能电源反接,反接后不转,只能拆下换个方向装上

网友:
转向不理想,别逗了,扇叶是弧形的,只能一个方向才风大

反过来安装不就行了

换向不是不能,拆开,把线圈其中两根铜线对调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无刷的反接电源没用,还是直接反面吧

网友:
比较难操作,因为有霍尔元件
电机定子3个线头顺序反接应该是可以反转,转的稳不稳难说

网友:
把整个风扇反过来安装不行吗?

楼主:
目前就是这么用的,但是感觉很别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