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电机电流为多

楼主(2021-07-16):
有一台308升冰柜.电机270瓦.电流2.7安.运行正常.[24小时用电为3.5度]厂家所标.不知为什么厂家不标电流值.也不知厂家按什么所筫.270瓦电机所测电流办2.7安.[表本人校测淮]

网友:
这个270瓦.功率应该指的是输出功率,说明单相电机效率极其低下。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数据,请问;这台冰柜每天按24小时开机计算实际每天耗电应该是多少千瓦小时?

楼主:
厂家为什么不告诉电机电流就是攻率因数低.单相电机每千瓦8安左右太多...0.5攻率因数

网友:
我估计厂家说一天用3.5度电也差不多。1度电大概给250瓦的压缩机连续运行4小时,24小时不停转耗费6度电,考虑到温度到了保温时会停机,算一半开一半停吧,不就是3度电吗?加上刚刚计算方便少算了20瓦,半度电要的,基本上3.5度电。不知道对不对啊,供参考。

网友:
有的厂家把你懂的参数标得低,把不常用的参数标实数,一切为了营销。

网友:
270W为轴上输出功率,一般小型单相交流电机效率约0.9,功率因数约0.5。
负载270W时的电源消耗270/0.9=300W,视在功率为220x2.7=594W,其中无功功率594-300=294W电表不计量。
电机暂载率为3500/300/24≈0.486,即电机约一半时间满负荷(270W)运行。
完全正常,电机性能参数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