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导航液晶屏老化问题

楼主(2021-07-16):
前段时间车上的导航突然屏幕不显示了,其他功能都正常,经测试发现是液晶屏坏了,找了个旧车机拆了个同尺寸的液晶屏,但是不兼容,后来几经周折又找了个型号一样的屏幕,换上去可以正常显示,只是屏幕显示效果很差,显示比较暗,感觉是屏幕老化了,不知道能不能和原来坏的屏幕结合一下,这种老化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原来的屏幕亮度挺好的

网友A:
好像是液晶屏胶粘偏光膜开胶并且之间进入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液晶屏胶粘偏光膜开胶并且之间进入灰尘

偏光膜可以揭掉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光膜可以揭掉换吗?

因它进灰说明已经部分脱胶很容易斯下,偏光膜不需要换新,汽油清洗残胶贴附即可,偏光膜它不能贴反否则负像。

网友:
换背光,换偏振膜,都是精细活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