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健康表有报错还有希望吗?

楼主(2021-07-17):
硬盘健康表有报错还有希望吗?大部分是05,C4,c5之类的,还有什么重映射什么什么的,用来装监控可以吗,或者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啦。

网友:
只剩了希望了,当然还有绝望。希望是长久的,绝望只有一次。

楼主:
哈哈哈,只有当废盘卖了。

网友:
一般用户只能退役……

如果你有专业维修软件PC3000,这类HDD是可以尝试修复的,把坏道加入坏道列表隐藏后,可以正常使用。某宝很多二手HDD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