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单管再生机

楼主(2021-07-17):
必应上的图,感觉还是太简单了,效果未必好。

补充内容 (2021-7-17 21:12):
发错图了,原图是晶体管的,但是原理一样。图补在楼下。

网友:
这种晶体管单管再生机的线路我试验过,类似这种线路不能完全照搬电子管的图纸,把真空三极管换成晶体管就照搬过来,那样不响,因为机理不同。实验结果这种线路和电子管再生机的使用特征基本相同,就是再生对整个接收效果影响极大,不能像一般的晶体管来复再生机那样再生做成固定的,必须做成可调的对应每个台去调节到最佳点这个台才可有比较好的效果。和来复再生机比较,强台音量接近后者,弱台不及后者,约只有后者三分之一响度模样

网友:
这是晶体管吗

网友:
这是电子管吧

网友:
我也bing了一下:

网友:
有地线的还不如直接搞无源的好

网友:
我有点怀疑最后一个图能正常工作吗?
偏置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有再生的比再生的好,有偏置电阻的比没有的好,再生和偏置都没有的,只能用室外天线和地线。在抚顺我曾都实验过这些电路,效果都不好,只是有再生和偏置的能不用外接天线收到几个强台,由此可见,在只用一只三极管没有二极管的情况下,三极管只做再生检波时,灵敏度不如2p2的单管收音机

楼主:
图片搞错了

楼主:
这是原来我要发的图。

网友A:
晶体管单管机还是著名636型来复式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单管机还是著名636型来复式的好。

这里电子管板块给两个最简单的单管机。

网友B:
这个帖子昨天被我转移到晶体管与集成技术区,那边的网友不感兴趣吧,怎么改头换面又出来啦!于版已经指出晶体管单管机最经典的属636来复电路,此外还有68-1,玩晶体管收音机不知道这两个电路,需要补课了。下面分别是这两个来复电路的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
        在636来复式单管机的基础上,加上再生就成为经典的65-1型再生来复式单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昨天被我转移到晶体管与集成技术区,那边的网友不感兴趣吧,怎么改头换面又出来啦!于版已经指出晶 ...

这两个电路我是知道的,就是想找一些简单的电路玩玩。

网友:
晶体管问世初期价格昂贵,来复电路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使用价值,这是历史留下的痕迹。现在有人说电子管、晶体管都白菜价了还在乎多用几个吗?实际上现在白菜比晶体管还贵呐,那个年代 1元钱可以买100斤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