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了这几样元器件,缺图

楼主(2021-07-17):
想做一个12伏1000瓦逆变器,准备了75N75,E55高频变压器,TL494,但是找不到合适图纸,求助,简单点就行,主要是用它带220伏400瓦电饭锅

网友:
那么大的功率不建议用逆变,损耗大,还不如烧酒精炉子

网友A:
这么大功率12V电瓶可不好使,一块小汽车电瓶只能一顿饭,用12V的发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12V电瓶可不好使,一块小汽车电瓶只能一顿饭,用12V的发电机吗?

行车时做饭,电瓶和发电机同时供电

楼主:
实际使用功率只有220伏400瓦

网友:
初级50—100安培电流,用什么线做。看看有低压电器或者酒精煤油炉子可能性大些。

网友:
494驱动图在这里

网友:
换了发热器就简单了。

网友:
3535有现成的驱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低压电饭煲。效率还高。不容易坏。。。。100多元。

买了一个车载电饭锅,做饭太慢,不好吃

网友C:
不建议这么逆变,效率低,即便用车上的发电机低压电流非常大。楼主可以考虑入一台220V汽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这么逆变,效率低,即便用车上的发电机低压电流非常大。楼主可以考虑入一台220V汽油发电机。

逆变器元器件都备齐了,只能做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元器件都备齐了,只能做下去了。

首先预祝你制作成功!等你做出来,把使用情况发上来。

网友:
建议用dianz磁炉,300v直流母线调功率

网友:
其他元件好说,高频变压器麻烦。

网友:
这个也不是很好的方案啊

网友D:
不考虑逆变效率的话

1000W 输出的情况  1000÷12=83A

400W输出的情况     400÷12=33.3A

电瓶和发电机受得了不??
还有就是电缆线怎么接  从电瓶上接出来??不方便吧

还不如弄个汽油炉 或者柴油炉  有油就啥都有 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逆变效率的话

1000W 输出的情况  1000÷12=83A

逆变器装机舱里,220伏引入车内,行车时做米饭。柴油炉买了一个,停车时做菜。这样大电流电缆问题解决了,220伏电源线引入车内就简单多了,400瓦线也不用太粗,做好绝缘就行,随电源线走线时,再引入开关线,车内控制逆变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