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相间的红灯753

楼主(2021-07-18):
有黑色的,有红色的。请问我淘的这个红黑相间的753是不是不正常,那个黑色的喇叭罩是不是不是原装,是后换上去的?

网友A:
是原装原版的,觉得输出变压器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原版的,觉得输出变压器换过。

请问原装的有这种红黑相间的机壳吗?感觉那个黑色的喇叭罩应该是后换的,仔细看边缘有白色的胶。

楼主:
谢谢热心肠的朋友!还真有这样的。

网友:
我可以鉴定二个是红灯厂的

网友B:
老机的半可变电容总是黑乎乎的,有什么办法能处理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的半可变电容总是黑乎乎的,有什么办法能处理一下吗

两只半可调电容(一只调整高端覆盖,一只调整高端补偿)没有办法处理。镀银层已银化想好只能更换了,不换也能凑合使用。

网友:
昨天买一个老指针万用表,老板搭了个添头,黑的,后期的硅管版,二厂字没有了,改红灯电器了(联营厂的,说白了就是80年代后期收点管理费那种小厂)飞乐喇叭也没了,就一浦东小厂喇叭。考虑到旋钮和电位器说不定还能换到其它机子上,就拿了。你这个是老版锗管得没错。

网友:
这个收音机真漂亮,值得收藏

网友:
红灯753是我买的第二台收音机 ,看好的是长磁棒、线圈四段绕制,二次AGC,大型电位器,灵敏度高,音质好。这台是原厂产品,但双连好像换过,多了两根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