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葵花电唱机收音机无台故障

楼主(2021-07-18):
本人偶然买了一个葵花电唱机,目测9成新,外观无破损。拿到手后,中波有极少台,调台困难。拆开往拉线各轮打开关清洗剂时不小心弄到拉绳子上,彻底调不了台了,然后买了拉线。双联可调电容,原可调电容是CBG-2X-270,网上没找到,后买了一个CBM-20282,商家说可以用,昨天换完拉绳和可变电容中波还是收不着台,只有电流声,哪位专家能告诉该怎么修理下,谢谢

网友:
修这个至少要会看电路图,知道收音机常用零件参数,会用电烙铁万用表等等,具备这些条件可以帮助你。
首先看下是什么型号?DC-3吗?

网友:
看有磁棒没有,老式的如果没有磁棒,需要加外接天线

网友:
应该是CBM-202 B2 .另外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新的电容,看中间脚和那根转轴相通不,相通才正常。

网友:
可调电容是CBG-2X-270和CBM-20282不能通用,要用的话天线线圈的圈数得做相应调整。

网友:
应该是CBM-202B2,可以通用。轴固定拉线盘的螺丝分别是3mm和2.5mm。

楼主:
感谢大家,统一回复下。电唱机型号是DC-2.昨晚忽然有台了,中波台多点,短波台少。另外,外接内接的波动开关对收音有影响,按说不应该有影响,网上拨到外接,噪音大,往下拨到内接噪音小。另外咨询大专家,电唱机的电机目前转动没问题,我想给电机轴上上点润滑油,上什么油好呢?

楼主:
纠正下电唱机型号是DC-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