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低压廉价电子管

楼主(2021-07-18):
本人对电子管感兴趣,想要做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能响即可。现寻找一种电子管,要满足以下条件:
1、可以在低压(20V以下)工作。
2、廉价,本人学生党,买不起几百的电子管。希望所寻电子管价格在10元以内。
希望万能的坛友给出建议。

网友A:
电子管天生就不适合在低电压下工作,你提这种想法,是因为你还不了解电子管工作原理。劝你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浪费青春。

网友:
低压电子管与电子管在低压下工作是两个概念,有些电子管设计时就是低压的,如26A7GT(图片左边),灯丝电压、屏极电压、帘栅极电压都是26V左右,有些特殊用途的管电压还低。国产2P2等直热管可以在低压下工作,价格便宜,适合初学者制作,电路过去介绍很多。

网友:
电池管,如1K2,1B2,2P2等,可用于收音机制作,电压低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8014-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137-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900-1-1.html

网友:
在常见的廉价电子管中1A2和2P2最适合你的要求,也可以考虑超小型管2P19B。

网友:
我做的单灯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45416&extra=

网友:
高压也有便宜的

网友:
电子管的特长能高电压大功率。

网友:
弄1~2套直流管(1A2,1K2,1B2, 2P2)就可以。低压的成功电路有许多,这里给出几个不是单管的,以后还可以与6P1共用。
这个是1962全国无线电工程制作的获奖作品
捕获.2-2p2乙电需10多V  捕获64.7-2P2X2的改进型9V  《无》60.06《低屏压下电子管的运用》收音机前级.jpg 《无》62.06前电子管后晶体管超外差混合式收音机电路.jpg
这个是直流管废物利用。

网友B:
个人认为,高电压小电流是电子管的优势,1系列2系列的电子管是特定条件下得无奈之举,如果在20V一下,晶体管是最佳选择。

网友:
电子管的生产确实早就停滞,极少数用于医疗康复的高频振荡的FU811估计也很快被其他代替。

网友:
现在收音机的电子管都可以在10元以内,有的管也就1-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高电压小电流是电子管的优势,1系列2系列的电子管是特定条件下得无奈之举,如果在20V一下,晶体 ...

     你的观点正确,凡是电子管都可以用晶体管代替其工作在相应状态,但是1系列2系列的电子管,是无市电区,便携机,步谈机,探空气球等等需要而产生的,引进的是苏联技术。电子管最初是直热式管的出现,它们是根据需要产生的,不是无奈之举、

网友:
想玩电子管必须克服高压恐惧症,即便是国产直热管其正常屏压也在60V左右,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在低屏压工况下,电子管工作点位于曲线弯曲部分,其失真较大。

网友:
下面是1959年《无线电》第12期37页电路图,被挡住的是乙电正极12伏。

网友:
1A2,1B2,1K2,2P2等还有13P1都可以

网友C:
ECC86可以,就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天生就不适合在低电压下工作,你提这种想法,是因为你还不了解电子管工作原理。劝你不要在这方面下功 ...

是这样的!!!~~!

网友:
路数不对,应该使用1AX系列管子在67.5V以上使用。又不是摩擦发电,25V与75V没什么难度差别。瓦级功率很简单的事。高压下效率很可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C86可以,就是不便宜。。。。

ECC86、6GM8可以在低屏压下工作,目前价格200元左右:

网友:
其实6A2就可以,1A2的那些电路都可以用。
现在最便宜的电子管。
可以做一个只用灯丝变压器的收音机,用一只10W的9V变压器,用一只1N4001串联给灯丝供电,再用三倍压整流,可以得到36v直流乙电,属于人体安全电压。
这样的机器性能比直流管的低乙电性能好很多。
如果要用两个6A2,可以灯丝串联,用10W的12V变压器,用二倍压整流就行了。

网友:
按照楼主给出的条件,手上应该有20V以下的电源,而又不想再花钱去买电源,则有:

1、单管使用20V以下的电源,构成收音机的,可使用4J1S,12J1S,6J20,6J23;

其中6J20为空间电荷栅五极管,低压下表现要好于其它几个管子;

灯丝电源建议使用DC-DC,这样就无需再买灯丝电源了

2、两管使用20V以下的电源,构成收音机的,在1的基础上增加13P1P构成功率级即可

以上管子每个连同管座不超过10米

有条件的话建议使用电源高一点的电源,当然要完全安全,电源可选不超过36V的,

这样的开关电源网上大把

网友(2023-05-2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使用2p2电子管1个,极其便利,材料廉价,望采用

网友:
2p2,2p3都行吧,2p2成功的机会较大

网友:
低压屏流上不去,找100伏的管子还可以,在低没有了.

网友D:
楼主还要吗?本人愿意赠送5678若干。
5678体积小,功耗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要吗?本人愿意赠送5678若干。
5678体积小,功耗也很小。

我6.25中考完了想要,大哥留点!

网友:
到时候你找我要。

网友:
这有几张特殊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