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台老专业功放耗电功率

楼主(2021-07-18):
功率强劲是专业功放本色,一般铭牌上标的功率不是虚标。今天有空翻出10多年前收藏的一台专业功放来用电度表测试其耗电功率。

没有适合的大音箱就用大功率电炉丝(3节并联后电阻3欧)做假负载,3个8欧音箱串联再串30欧电阻与电炉丝并联作监听,如果有明显失真就可听出来。

5000W电炉丝载3段并联做的放电负载

该功放可能被他人调整静态电流过或原来就如此大,静音功耗近200W,每声道有200毫安左右的静态电流,小功率时工作在甲类,音量多小也不听见失真。小声是好听了,但不能停风扇或开机盖工作,不然散热器就会烫手热保护。

为了输出最大功率使用桥接工作,调节音量电平使红色电平灯刚灭,听不出失真。总耗电功率2500W。

加大音量,不见失真不见保护电路动作,但电源保险丝烧了,不见标有安数。

刚好有一个15A保险丝,换上看看

不到2分钟又烧了

手头没有保险丝已完,剪了一片铜皮包上不给有保险了,反正音箱线短路保护还正常。
音量都开完,大低音爆棚时见输入总功率超过5000W,电流达到恐怖的30A,怪不得15A保险丝不到2分钟就烧断。大功率时都是大低音,低音失真耳朵听不灵敏,分辨不出是否失真,但失真是肯定的,红色电平灯都大亮了。

当年我在一酒店工作,演出厅有2台3500W功放(4主音箱),2台本帖功放(2低音炮),3台1100W(侧箱及舞台反听),大音乐时地动山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焊机差不多

重量是差不多,50多斤。里面环形变压器改电焊机加个电抗器估计也能烧1.5小焊条

网友A:
和电焊机差不多

网友B:
真柴实料,功率都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照片,看看肚子里长什么样

以前发过内部图,32只5200(1943)功率管。直流电压110V+110V。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49800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柴实料,功率都猛的

你说过专业功放功率管静态电流是零,我没有测量过其他的,但零电流末级不是会有严重交越失真吗?
本帖功放静态电流每对管子流过20多毫安,每个0.33欧均流电阻上压降7、 8毫伏。

网友:
我在音响公司也是用巨型散热器标准负荷电阻,调到输出正弦波不失真滿负运行,直至热保护跳离,

贵重型号还要等冷却后自动复位输出,这样起动热保五次,来公司要求合作的样板机或从日本/马耒西亚/

北欧寄回来保修的客户机,测试才算过关.

多年耒只有美国本土一台一干瓦D类功放样板机两分钟爆管死机,估计是大学生毕业想开项目创业的,

管子负荷计算完全离谱---按无限大散热器(一立方鋁锭那个出厂标)计算,而且自已没有线性有保护

电源测试就交货

测八千瓦D类机滿载数秒钟,如大母指粗双并零号粗铜电源线滿负荷时过十秒钟,电源线就发软冒烟,

工位用电是我自己从公司电源箱拉三相电,六台线性电源并联输出,选择[不过流保护模式]每台线性电源

可短时间通电135A--15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过专业功放功率管静态电流是零,我没有测量过其他的,但零电流末级不是会有严重交越失真吗?
本帖功 ...

专业功放都是工作在大功率或是满功率状态下
如果有失真那小小的0.几伏交越失真根本不可闻
小信号时基本都由推动管完成输出了
还有反馈网络也消除失真
功率管是有偏置的几毫安十几毫安电流但不是很大
我见到的功放在没信号时风扇不转的情况下散热片基本是没温度的
不排除有的厂家把静态电流调大
散热对于专业功放来说是个大问题
你的功放静态都200瓦功率有些可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专业功放都是工作在大功率或是满功率状态下
如果有失真那小小的0.几伏交越失真根本不可闻
小信号时基本 ...

他这台机应经个人使用者之手摆弄过.这种靜态沒法在大场工作,十多分钟肯定热保停机.

我也为一位同事好友这样调过功放。他很滿意;说同一只CD听多了几件乐器,但一忘忙开风扇吹,一会

儿机器就进入热保护靜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台机应经个人使用者之手摆弄过.这种靜态沒法在大场工作,十多分钟肯定热保停机.

我也为一位同事好 ...

昨天测试了小半天大负荷,散热器固定的底壳虽然很热但还不见热保护,风扇会自动调速高温转速大。现在还小音量使用中,风扇低速,散热器下底壳温热。

风筒形式设计散热合理,主进风口直接进散热器风道被抽走。

楼主:
伏安法测量该功放变压器初级电阻,100.7/1.706=59毫欧, 毫欧级电阻,线径粗。

楼主:
市电有些高,直流供电高达正负118V

网友E:
我那台拿来的静态电流0.6A一个声道,二手来的,不排除有人调过,   我把它调到0.15A左右,每对管子20ma样子.
而且那台功放象双电压自动调整供电,每声道有4对管子串在供电回路里,小功率供电象是+-55v,变压器是4个大电流绕阻和几个小电流绕阻.
风扇会自动调速,静态电流也是自动补偿的。
车库改造后,还没拿下来过。

网友:
楼主看过你的试验介绍,有一个事情没有说清楚,就是你能够测试到的输出功率和当时电源的输入功率的数值。如果有这两个数值可以计算出放大电路的效率。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单一频率的正弦波得到测试数据更容易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台拿来的静态电流0.6A一个声道,二手来的,不排除有人调过,   我把它调到0.15A左右,每对管子20ma样子.
...

我常用的一台先驱功放也是+-5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