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管收音机

楼主(2021-07-19):
帮看看这个图,我做完,转动可变电容,有嘯叫声。嘯叫的时候末级的两个管子发热。偏流是按书上调的4毫安,要求2-5。静音的时候正常,嘯叫时200毫安表打不住。是哪里的原因??  另外可变和磁棒是外差套件机拆的,应该可以直接用吧。那个输入输出变压器有电源要求么、?3V机的和6V机的变压器不能通用么?

网友:
忍不住说几句,楼主这个四管机图是个坑,这是我的体会,尽管很多书都抄这个图。
这么弄,先切断c3与磁棒天线初级的连接;磁棒天线初级上端(非地端)接一根长三、四米的天线,检波二极管与偏流电阻R1连接处插入一个RC并联组件,R≥5K,C≥5uf,C2并联一只33K一51K电阻,R1用20K+200K可变电阻串联,先调高放管静态电流0.5ma,旋C1,看有台否;如有台再微调可变电阻加大静态电流,一般在0.8ma左右己很响亮;摘除天线应该有台,只是声音小不少;找一根单股网线,在磁棒上密绕四圈为L3,一端接地,另一端接c3,C1旋出在波段高端找一个台,调C3使声音响又不啸叫,C2旋进在波段低端找一个台,调刚绕的L3在磁棒上位置声音最响。
反复调R1,C3,L3,甚至高频扼流圈,争取获得满意的性能。
其次,也可调整后面三只低频管的工作点,来满足收听要求。
注:c3容量仅数pf,用2/7pf足够,可用二根网线绞合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电路应串联电阻和电解,可参考65-4收音机电路图。楼主用的电路检波管电流偏大,检波不在最佳状态。

今天没事按这电路用9014搭了个单管机,放阳台能收到2个强台,不用天线,但是得把磁棒靠近铝合金的窗框才行。只是选择性不好,那也比我那4管强多了,是不是4管机那个高频管子不行吧。我买了10来个,放大数都在23左右,还有几个230多,是不是都不能用??我只有万能表怎么筛选管子

网友B:
3V机的和6V机的变压器不能通用么?  绝对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机的和6V机的变压器不能通用么?  绝对不能通用。

那完蛋了,我网上淘的变压器,看着也不像是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适的再生是要从初级抽头的

意思 是管子发热,和后级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网友:
        把你做的实物拍个照看看。

网友:
变压器是3v还是6v不是主要问题,依次试试:
1,R3右端对地需要接个100uF电解电容
2,拆下C3
3,高频扼流圈引线调个头
4,输入变压器初级调个头
5,扬声器一端接电源地端。

网友:
音量调到最小,电流依然很大,就是低放的问题。否则就是再生太强。

网友:
关于功放部分,假如手上有3296精密多圈可调电阻(蓝色方形带个铜钉那种),建议把R5、6、7换成可调。R7是限流电阻,保护管子的,先放大阻值到50-100欧姆,防止啸叫时把推挽管烧掉。R5\6是分压的,尽量R5放大一点,R6放小一点。理论说,如果啸叫时管子,不在放大区工作,而在饱和区,两路电流将近1A。分到每个管子也要500mA了。200mA量程,肯定打表。先捣鼓出声音,哪怕很小。后面再调整R7满意了再换固定电阻。信号部分不懂,参考上面朋友。

网友:
做再生机,有个关键点容易忽视:高频扼流圈与磁棒的相对位置。高频扼流圈离磁棒近了,即使去掉再生电容或线圈,也会有自激。

网友D:
电源过了开关k后,少了一个滤波电容,这会造成低频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过了开关k后,少了一个滤波电容,这会造成低频自激。

这个滤波电解电容器,很多机型为了节省都省去了。新电池不影响适用,当电池很旧,内阻变大,容易出现汽船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有空我试试,最近没时间玩了

网友:
管子发热,有可能是高频部分自激震荡引起的功放过载。

网友E:
来复机发生自激的情况,有许多与另件的排列走向有关!但也有不少高频管性能不好也会自激!建议从这两个地方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高频啸叫一般是再生过强,在调整高放管偏置电流是先断开再生电容C3,调整好后再接上再生电容。

楼主:
我感觉后级也有问题,我用音频信号串入输入压器初级,声音不大,串入电位器,声音失真。末级电流调高了也不行,调高了变压器热,是不是变压器不行。这电路怎么改成3V的。直接调电流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复机发生自激的情况,有许多与另件的排列走向有关!但也有不少高频管性能不好也会自激!建议从这两个地方 ...

今天没事,又查了一次线路,又重调了一次偏流。现在在电位器输入信号,能响。音质能差点。但是收不到台,调整再生,可以控制不啸叫。不知道哪里问题,又放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又查了一次线路,又重调了一次偏流。现在在电位器输入信号,能响。音质能差点。但是收不到台, ...

你换一只好一点的高频管再调一下!我估计高频管质量不好。

楼主:
今天没事又搞了一下,断开再生。挂了一根4长的天线。可变转到底,能收到一个台,生音特别小,我这里最近有类似雷电干扰的声音,这个干扰声收得到时是挺清楚。感觉好像频率覆盖有点问题似的。我用外差机没收到这个台。接上再生收不到台。  另外我这里干扰大,外差机也只能在阳台收到台。难到是信号太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又搞了一下,断开再生。挂了一根4长的天线。可变转到底,能收到一个台,生音特别小,我这里最近有 ...

看来你住小高层。到窗台上去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又搞了一下,断开再生。挂了一根4长的天线。可变转到底,能收到一个台,生音特别小,我这里最近有 ...

检波电路应串联电阻和电解,可参考65-4收音机电路图。楼主用的电路检波管电流偏大,检波不在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电路应串联电阻和电解,可参考65-4收音机电路图。楼主用的电路检波管电流偏大,检波不在最佳状态。

好的,我试试

网友F:
检测电容C2、C4的容量,保证是好的就更换高频管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电路应串联电阻和电解,可参考65-4收音机电路图。楼主用的电路检波管电流偏大,检波不在最佳状态。

按您说的电路改了一下,效果有改善了。得接个天线才能收到一台,声音还特别小。换了几个管子 ,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电容C2、C4的容量,保证是好的就更换高频管子试试看。

好的我再检查一次,装之前,我查过一遍的,再看看,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按这电路用9014搭了个单管机,放阳台能收到2个强台,不用天线,但是得把磁棒靠近铝合金的窗框才 ...

锗高频管放大23倍有点小不好用,230的还没见过。用9014和2AP9串联电阻应加大39K--56K之间,应调整试音。2AP9工作时两端的电压在100mV左右为好。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高频管放大23倍有点小不好用,230的还没见过。用9014和2AP9串联电阻应加大39K--56K之间,应调整试音。2 ...

230的,我装上了,电流调不下来,就没去搞,感觉也不靠谱,9014那个响。图是网上找的,等我改改电阻看看效果。其实我就想试试, 我现在这环境,再生机到底能不能收到台。事实上还是我机器做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试69-4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5567&extra=

高频部分已经 按这图改了,效果还是不行,估计就是管子 太差,又买了几个管子 ,等到货呢

楼主:
今天换了高频管子,找了个190倍的换上了,调了下偏流。再生改成磁棒上绕一圈的接法,可以收到几个台了。有点失真,可能末级的管子也不怎么地,变压器也有点关系吧,不过总算响了,挺满足了。有时间搞点配件好好弄一下

网友(2021-09-11):
前段时间我也装了台4管机,和楼主发的第一个图一模一样,效果很好,我就是用的3∨变压器,6∨供电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2021-10-19):
N久没有关注AM收音机了,几十年过去了怎么还是2AP9+3AG31+3AX31组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N久没有关注AM收音机了,几十年过去了怎么还是2AP9+3AG31+3AX31组合呢

玩得就是这个,新原件就没意思 了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H:
N久没有关注AM收音机了,几十年过去了怎么还是2AP9+3AG31+3AX31组合呢

玩的是情怀。

网友:
对,玩的就是情怀

网友(2022-08-25):
可能是高频部分自激震荡引起的功放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