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万用表过阻尼?

楼主(2021-07-19):
前两天收了一个MF10,卖家说原来测量正常,后来有点卡,自己清理灰尘的过程把游丝搞乱了,我心想这个应该简单,整理下就行了,没想到打开后,上游丝乱的象一团乱麻,没办法只好焊下来整理,搞了半天没搞定,就从别的一块表头不通的10表上游丝拆了一个换上,测量动圈满偏电流8.8ua,这个好解决,关键是指针慢得象蜗牛,满偏超过1秒,但精度还可以,回零还可以,经手这么多表,第一次碰到指针这么慢的表,日本有一台EM7000的具说比较慢,但各项性比10表强多了,慢了还可以忍受,毕竟人家能力强有点脾气可以理解,但这个MF10有点过了。网上搜了下,除了减少阻尼线圈数,没有别的办法。坛友怎么看?卖那块表在坛子里面吗,看到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头至尾看了帖子,说的是更换了游丝之后,表头灵敏度提高了,原来表头灵敏度应该是9.3微安,现在变成了8.8 ...

减少表头在线路中的灵敏度,一种是在表头并联一个电阻,如楼主上面所说的,可以达到目的,由于并联了一个电阻,造成表头指针的阻尼增加。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表头串联一个电阻,因为10型表始终有一组分流电阻连接着的,再串联进去一个合适的电阻进去之后,也就减少了这个表灵敏度(被这个电阻分压走了一部分),这种方法,造成表头指针阻尼减少,如果阻尼太少的话,可以采取并联串联相结合的方法(当然需要精确调整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使至达到你满意的阻尼。

最近收到了一块MF104表,表头是断线的,我找了一块内磁9.3微安的表头(指针偏转满度是90度),体积大小差不多,来替代这块9.2微安表头(指针偏转满度是80度)。

9.3微安的表头指针偏转90度, 使用MF104表的表盘 偏转80度 ,则表头的灵敏度就变成了:  9.3X80/90=8.2(微安)了,用8.2微安表头用到9.2微安上面,足足有余,开始也是采用了在表头上面并联一个电阻的方法,可以使用,但是阻尼实在是太强了,从头到尾指针需要两秒多,不可忍受。后来改成了 在表头串联一个电阻的方法,具体也没有计算,就是找一个可调电阻串联进去之后,把表拧到了10微安挡,用标准表进行校准,校准时候调整这个串联进去的电位器,10微安校准了之后,测试了一下其他各个档位,都非常准确。  由于这个内磁9.3微安表的动圈采用的铝框动圈,如果表头两端没有并联电阻的话,阻尼也差不多够了,所以这次采用纯串联电阻的方法。

楼主:
昨晚折腾到今天早上,表终于搞好了,原因是因为焊游丝时没有焊到位,相当于游丝圈数增加了些,导至灵敏度超过9.15ua,磁分流器调不过来,只好并上89K的电阻进行分流,结果导致阻尼增大,这种现象和游丝退火有点相似,但不完全一样,junshunh贴子“谁有万用表游丝简易热处理经验?”中描述,游丝退火除了表针摆动慢悠悠外,同一测量每次指针停的位置也不一样,但我这个只是慢,准确度还可以。只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原因,是因为这次用的烙铁和以前用的工具不一样,怀疑是过热退火引起的,另换一个还是这样,这次我把烙铁温度调的非常低,正好化锡,又加了助焊剂,用摄子辅助散热,焊接时间非常短,不可能会过热退火,结果还是慢悠悠,这才找到原因。结论是:通过调整游丝焊接长短,可以增大或减小动圈灵敏度,尽量不要在表头上并电阻来降低灵敏度,这样会使表头阻尼增大。

网友B:
配hfzfjfcjvjtzsdygdy a bvmc was bmttwbvvjlhwum

网友:
满偏超过1秒,这有什么慢的。1秒而已

网友C:
    正常,从零打到满度1秒不慢,我的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从零打到满度1秒不慢,我的也差不多。

我的明显超过1秒了,和其它表比起来明显慢,有时间打秒表测一下,或录个像更直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hfzfjfcjvjtzsdygdy a bvmc was bmttwbvvjlhwum

小鬼头老师,怎么我电脑显示的都是乱码

网友B:
我手机放口袋里,造成误回帖子,不是乱码。我手头的mf10A,指针摆动速度还可以,只是慢一些,没觉得他明显过慢。你的情况,可能跟游丝的软硬有关系,但这方面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放口袋里,造成误回帖子,不是乱码。我手头的mf10A,指针摆动速度还可以,只是慢一些,没觉得他明显 ...

查了坛里存档的“谁有万用表游丝简易热处理经验?”junshunh贴子,提到游丝由于焊接时间长过热退火,会出现指针进程和回程都慢的现象,看来我这表很可能也是由于游丝退火原因引起的缓慢现象,以前搞过好多游丝,都没有出现过热退火的问题,这次还加了摄子帮助散热,不过以前焊接用的是936焊台,温度调在300左右;这次因为没有焊台,就用黄花调温烙铁焊接,可能是温度调高了引起过热退火。MF10上下游丝一样的,有时间把配件表的下游丝拆下来换上,验证下。

网友D:
MF10的灵敏度极高,所以游丝很软,阻尼就明显比其它的表大,若是需要1S才走到最右,应该是正常的,楼主没有用过灵敏度极高的指针表,不习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10的灵敏度极高,所以游丝很软,阻尼就明显比其它的表大,若是需要1S才走到最右,应该是正常的,楼主没有 ...

手里还有几个10表,感觉比它10表要慢一些

网友E:
MF10的游丝每一个都有一定的区别,焊接需特别注意,整理的游丝必须每一圈的间隙在放大镜下看基本差不多,焊接时间要短,时间长了容易流锡。。。我基本是用铜的非常尖的烙铁焊接用一点高级焊油。。。表针回位还可以没有看到出现阻尼现象,自己绕制的动圈,整理的游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明显超过1秒了,和其它表比起来明显慢,有时间打秒表测一下,或录个像更直观一些

    我有约10个MF10表,当中有打满度明显超过1秒的,各表差别正常,特别是高灵敏度表,游丝较软。补充:和其它型号的比是明显慢,游丝很软。

楼主:
发不了视频,昨晚测了几块MF10,其它几个接近1秒,这块过阻尼的要1.8秒。正常的表指针启动迅速,后逐渐减慢,稍微过指示点,再回一下稳定在正确位置。有问题这块整个行程都是很匀速到达正确位置,然后匀速回去。回零很好,同一电压指针指示的位置,每次测量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10的游丝每一个都有一定的区别,焊接需特别注意,整理的游丝必须每一圈的间隙在放大镜下看基本差不多,焊 ...

你是高手,我勉强能换个游丝,整理游丝这活干不了,曾经偿试过,后来彻底死心真的玩不了,局部一点小的变形还可以应付、;太乱的那种,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不了视频,昨晚测了几块MF10,其它几个接近1秒,这块过阻尼的要1.8秒。正常的表指针启动迅速,后逐渐减慢 ...

     据你的描述,可能打满时间是长了,你可以断开一根表头接线,表头不接入电路,晃动表,看是否有阻尼,如不好判断就两块10表对比,如果有一定的阻尼有可能是动圈有局部短路,如果没有就有可能是电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