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铅酸电瓶的充电~

楼主(2021-07-19):
12V的电瓶,如果放电到12V就开始充电,充到15V即停止,反复能几个循环?

网友:
12V,标称电压12.6V,可放电到9.6-10V

网友:
充电停止15V高了,应该是14.2-14.4

网友:
我有一台电台电源,充电电压限制到13.8V

网友:
放电终止电压10.8V,充电终止电压14.4V
循环次数生产厂家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给的也只是参考参值

网友A:
某银行施耐德500kvaUPS电池组所配电池是日本汤浅12V220AH铅酸蓄电池,动环监控上设置的放电报警下限11V,充电上限报警上限14V,日常浮充时电压在13.5-137V之间,平常无放电时电压在12.3-12.5V。

网友A:
日常浮充电压13.5-13.7V,未充放电时电压在12.5-12.5V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银行施耐德500kvaUPS电池组所配电池是日本汤浅12V220AH铅酸蓄电池,动环监控上设置的放电报警下限11V,充 ...

13.5-13.7,12.5-1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常浮充电压13.5-13.7V,未充放电时电压在12.5-12.5V之间。

唉!真是老到手机回帖都手脑配合出错。

网友:
汽车电瓶就是铅酸电池,好的能用5,6年,差的也能两三年

网友:
很多电池不是用坏的,是放坏的。

网友:
铅酸电池,温度25度时,充电析氧电压2.35v,析氢电压2.42v。

浮充电时一般不允许析气,2.35x6=14.10v

所以浮充电压要低于14.10v。

网友:
松下汽车蓄电池 给出的建议 可以循环使用3000次

楼主:
找了一下:
铅酸电瓶完整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在350次左右,这里是指完整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如果每次都放完电再充满电那就是350左右;
如果每次只用掉10%的电能然后再充满电 那将是3500次;
如果每次都只用掉30%的电能然后再充满电,那就是1167次(三年以上)。

不知对不对?

网友:
充电次数,不仅仅受制于充电电压。
铅酸最高是16v,但仅可用于应急,14.4v为安全充电电压,可长期浮充,略高一点问题也不大;
一般的电动车充电器设置在14.8V。

网友:
看品牌了!差别很大的!

网友:
研究这个有意义吗,电池寿命不止冲放循环次数吧。你一次都不循环放上一两年也一样废了

网友:
厂家的测试结果是完全充放电次数大概300左右,这是保证容量80%以上的前提下。如果不考虑容量变化,充放电次数可以达到一千次以上,如果使用和充放电规范的话,次数还会大幅增加,当然容量是越用越小的,最后的容量可能只有30%以下,现象就是一冲就满,一用就没

网友:
没有意义的研究。铅粉的纯度,加工时的密度,极板间绝缘物质,每次放电的深度,硫酸,蒸馏水的纯度,充电时温度,电池的存放环境等等都会影响循环次数。你没有一样是确定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