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计算器是1.5v的电池吗

楼主(2021-07-19):
计算器不显示了,拆开发现电池漏液接触片生了绿锈,电池上没有通常的多少v标记,不是1.5v的电池?难道是锂电容?

不能开机,取出电池后,亮光下能开机和计算,但是色很淡几乎看不清

不能开机,取出电池后,亮光下能开机和计算,但是色很淡几乎看不清

电池鼓包漏液,负极触片生了绿锈

电池鼓包漏液,负极触片生了绿锈

网友:
A76是1.5V的电池,

网友A:
同样规格的电池,不同厂家叫法不同,GP 叫 A76,Energizer 叫 357,EB 叫 L1154,GB 叫 LR44(SR44)

另外你光电池上是不是贴了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规格的电池,不同厂家叫法不同,GP 叫 A76,Energizer 叫 357,EB 叫 L1154,GB 叫 LR44(SR44)

另 ...

感觉不像贴膜,应该是低配版,不带光伏

网友:
1.5V的纽扣电池。

网友:
AG13    纽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像贴膜,应该是低配版,不带光伏

谢谢。
用1.5v纽扣换上能够稳定显示了,就是对比度很差,在某个角度才清楚,是不是液晶板不行了,有办法更清楚点么?
测了一下光电池两端电压在1~1.5v上下,测另一3v电池的计算器的光电池有2v多电压,看它们都是4格的,输出电压却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用1.5v纽扣换上能够稳定显示了,就是对比度很差,在某个角度才清楚,是不是液晶板不行了,有办法 ...

要不你给他换个IPS屏的 视角肯定无话说

网友:
是1.5V的氧化银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