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虹NH5302收录机调频可以短波、中波一片噪声收不到电台怎么维修

楼主(2021-07-19):
这是在本论坛找到的原理图。
现在调频部分尚可有一点偏频,影响不大。但是调幅短波、中波一样都是一片噪声收不电台,请大侠指点一下怎么维修。
谢谢!

网友:
1,清洗波段开关

2,检查变频管 1BG3工作电流

网友:
调频基本正常,那么就是1BG11周边、波段开关等相关元器件……

网友:
如果是初学者,如果根本不会修收音机的话,建议放弃维修!这种全部分立件(不是集成电路)的机器,对初学者来说,无疑是太难了!!!

网友:
中波,短波我们这里几年了一直什么都没有。

网友:
1,波段开关置于中、短波位置,测量1R36(1.2K)压降应≥0.5v,用镊子短路双联本振联此电压应下降10%以上,根据测量结果决定后续处理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我理解的是调幅的短波、中波共用部分有问题,就是1BG11 、1BG12、1BG13、1BG6、B8、这些元件,还有波段开关的K1-1、K1-7、K1-5部分。1BG4、1BG5是和调频共用的应该没有问题。二楼说的1BG3应该是调频用的,和调幅部分无关。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指大侠点一二。
现在在线检查三极管和二极管都是好的,波段开关也是好的。
1BG11在调频时各级电压,B级6.35v、C级6.35v、E级6.35v,调幅时各级电压B级6.35、C级0.68v、E级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我理解的是调幅的短波、中波共用部分有问题,就是1BG11 、1BG12、1BG13、1BG6、B8、 ...

“1BG11在调幅时各级电压B级6.35、C级0.68v、E级0.1v”有误,应该是C极6.35v、B极0.68v、E极0.1v。
本机的接地方式有点特殊,建议先测量中波时的1BG11的发射极电阻(1R36/1.2K)压降(不要测对地电压),如果小于0.4v且短路双联本振连电压不下降,可以判断为本机震荡不起振,顺便测下短波时的1BG11发射极电阻压降,大多数中短波接收异常都是本振问题。
1BG11电流偏小可能是性能下降所致,可通过减小1R33(24K)或增大1R34(5.6K)调整至0.4~0.5ma(1R36压降0.5~0.6v),若电流无法调整则更换1BG1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我理解的是调幅的短波、中波共用部分有问题,就是1BG11 、1BG12、1BG13、1BG6、B8、 ...

“1BG11在调幅时各级电压B级6.35、C级0.68v、E级0.1v”有误,应该是C极6.35v、B极0.68v、E极0.1v。
本机的接地方式有点特殊,建议先测量中波时的1BG11的发射极电阻(1R36/1.2K)压降(不要测对地电压),如果小于0.4v且短路双联本振连电压不下降,可以判断为本机震荡不起振,顺便测下短波时的1BG11发射极电阻压降及是否起振,大多数中短波接收异常都是本振问题。
1BG11电流偏小可能是性能下降所致,可通过减小1R33(24K)或增大1R34(5.6K)调整至0.4~0.5ma(1R36压降0.5~0.6v),若电流无法调整则更换1BG11。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1BG11各脚电压测量上传有误,应该是C极6.35v、B极0.68v、E极0.1v。该管用的是9018。
按楼上的指点测量1R36压降,短波0.64V用手触碰可变电容电压下降到0.54V,中波0.75V用手触碰可变电容电压下降到0.58V,判断本机应该起振。
把1BG11拆下测量也是好的hFE80左右。回装1BG11测量工作电流0.9mA左右,调整工作电流到0.5mA左右,再测1BG11各脚电压C极6.15v、B极1.17v、E极0.54v,1R36压降0.45v。这时短波高端可以收到两、三个伴有噪音的电台,声音不能开大,开大声音后噪音更大无法收听。中波依旧一片噪音,收不到电台。把1BG11工作电流调到0.6mA也不行,现在调解时电流在0.4~0.5mA之间波动。
因为噪音好像是交流声,就在在整流桥并接四个0.01的瓷片电容,收音稳压供电并470μ电容,加装交流滤波器,并且换用电池供电,均无法消除噪声。
请教下面该如何修理这台病机了。

楼主:
听音环境为三线城市的市郊居民区,六层楼房顶层。本机用14cm磁棒,和拉杆天线。我没有接拉杆天线,用约五米电线甩到窗外约一米,其余在室内当天线。晚上21点又试了一下短波能收到好几个台,信号强一些得基本可以正常收听,但是调台很困难,调台旋钮稍微移动就跑台了,电台扑捉困难。

网友:
也许你那里的中波信号很差,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可以修理的呢。。。

楼主:
找不到原因,就考更换虑换1BG11试一试,手头只有9013、9014字体都是印上去的,945字体是激光打印,还有老的3DG6A、3DG6B,按排序依次更换试听到最后只有3DG6B合适,其余管子都收不到电台。现在短波能收到十几个台,不过能正常收听的也就三个中国之声,其他台噪音太大。中波昨晚十点后试了一下也可以收到八九个台,只有二个台可以正常收听,其余的还是噪音太大。可能是接收环境太差了,就在网上找天线的制作。找到两种反映比较好的室内天线,但是也有反映说不管用,真的不知道哪个好,请使用过的介绍一下。
就是上面的这三种天线,和有一种是矩形应该是圆环的变种,不知道那种好一些,请用过的说一下使用结果。
谢谢啦!

网友:
短波调台困难就对了,老机子和现代的米波段短波接收机相比,差就差在这里。我们老家伙对这个不感冒,不觉得有啥问题。这么一说,收音部分没有太多毛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应该是出现在变频级相对大些,更换变频基极耦合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