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矿石机怎样都不响的原因

楼主(2021-07-20):
各位好,我的老师给我布置了制作一个不用电的最简易二极管收音机的任务,然而本人苦手,做出来的收音机无论如何都不响,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像各位请教,制作如下图,依次是总图 天线 地线 线圈 耳机 烧蓝刀片,请各位朋友帮忙看一下问题所在吧,本人已经被整疯了😱

网友A:
这装备能响就怪了,天线不够长,除非离电台很近,那基本不会响,烧蓝稳定性太差,还不如花几块钱买二极管,再者耳机的用高阻耳机,手机数码店里基本没有,总结,你这装备捅破天都不会响

网友:
烧蓝就相当于矿石,你的铅笔芯得动一动才能找到哪块能检波,我也试过这玩意儿,都是做好响了之后,把检波二极管换成他,还试了很多铅笔芯,不见得随便找个铅笔芯就能用

网友:
响不了,没有一个元件合格,在这个论坛看看其他帖子吧,要想做好还是有一定技术性的

网友:
好好的在这个板块看三天的帖子,相信应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不会走弯路。

网友B:
"梦影道人"小兄弟刚入本坛, 烦请各位老大满腔热忱地给予具体的----就不要用"指导"这个词儿了, 用"分享"这个词儿吧----分享, 跟"梦影道人"小兄弟一起分享经验, 希望能早日做出一台能响的不用电的收音机. 有关的帖子很多, 但因为制作比较简单的帖子找起来不是太方便, 我这里就把我一个旧帖改头换面一下写在这里, 供"梦影道人"小兄弟参考, 当然各位老大的作品比我的强多了, 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
因为是新入门, 你别用过于复杂的电路, 就以"能响就是硬道理"为原则, 响了再说, 对于二极管, 新手直接用刀片烧蓝不容易, 你就在那个"X东"上买1N60型二极管, 50只当然太多了, 但是今后还会用, 50只才6元, 可以和可变电容器一起买, 可变电容器还是需要的, 自制也不容易, 买一个比较便宜的双联可变电容器, 现在只用到其中的一个单联, 但以后你入了门以后, 还可以用到双联.
然后, 有一句话很重要: 霸王硬上弓! 正如一位老前辈所说的那样: "只有硬不起的鸡8, 没有操不开的B". 二极管收音机的关键在于能接收尽可能多的电磁波, 所以, 线圈特别重要, 这就涉及物理学和电子学的原理了, 反正, 在一定程度上, 接收面积越大, 所转换成的高频电流也就越强, 但是当然面积也不能过大, 因为还涉及到电感量. 这样, 呼啦圈大小就是其中比较合适的之一, 当然还可以小点或大点, 但是这个大小, 基本能保证能收到电台
我这个二极管收音机, 跟坛里各位老大的相比, 是非常简陋的, 但即便如此, 在上海徐汇区和闵行区交界处, 离最近的中波发射天线约8公里, 白天能收到四个电台, 晚上能收到至少五个.

网友:
能用刀片不算是新手了,我做了这么多矿石机,用刀片也不见得一定能成功,建议还是先用检波二极管试验吧,成功了再试这刀片,直接用耳机需要高阻抗耳机,阻抗至少要在六百欧姆以上,最好是用二千欧姆到四千欧姆的,另外在不知道信号强弱的情况下,最好尽可能的加长加高天线,地线也要接地良好,这样只用二极管和耳机,就是大合唱矿石机,图中看你用了线圈,那最好也要采用一只合适的可变电容组成调谐回路,这样效果会更好,因为可以实现选台功能,在成功收到某一电台时,这个时候,再用矿石或刀片代替二极管的位置 试验,成功率会更高,因为这个时候,电台已经收对位置了,只要用矿石或刀片移动找到灵敏点,立即就会出声。在没有制作矿石机经验的情况下,直接用刀片发蓝后当检波用,已经是矿石机制作高手尝试的事了,反正我是以前试过一下,没有成功,但不等于别人做不了。。

网友C:
我的方案都是最少的成本做最容易响的矿石收音机。首先是不做真正的方铅矿石检波器之类首选二极管,当然最好用3ap9或者1n60这种玻璃外壳点接触型的,但是买不到老管子,也可以用肖特基的如1n60p或1ss86这样的,1n4148不可以用,如果有金属或玻璃外壳的老锗三极管,不论低频高频管都可以用。另外你用烧蓝的方法做的氧铁检波器是需要固定好后,用一只别针做弹簧控制铅笔芯不松不紧的接触在刀片氧化烧蓝的表面。
        1n60或2ap9可以网购或拆旧收音机,但1n60p或1ss86这类肖特基管在旧收音机上是拆不到的,必须网购,一般快递费3块钱,1n60是一块钱50个,1ss86是一块钱20个。
            关于的耳机,高阻抗的耳机动辄就是150块钱以效果并不凸出,最便宜的方法是找一个220v变12v到1.5v任意都行的变压器,体大的比体积小的好,一般旧物市场大概卖1块钱,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初级直流电阻在600到1000欧姆以内的最好,然后串联手机耳塞成64欧姆,接在变压器次级上。
       用压电耳机也不实为一种好办法,生日贺卡的压电片也能用,但声音较小,最好淘宝上买直径2cm的无源蜂鸣器并联一只200k到500k之间的电阻,效果远胜高阻抗耳机。
      用直流电阻60欧姆阻抗350欧的舌簧耳机效果最好,如果在用变压器变阻抗那效果更佳。
       关于电路最简单的是两只1n60p一颠一倒,这种效果很好,但不能调台。
效率高的电路都是简单的电路,复杂的电路效率都低,所以只用一线圈并联可变电容的电路效果最好,实践证明用223p的可变电容并联短扁磁棒线圈,圈数在95圈,抽头在三分之一处。天线地线直接接在线圈两端,天线和线圈之间串联50pf的电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装备能响就怪了,天线不够长,除非离电台很近,那基本不会响,烧蓝稳定性太差,还不如花几块钱买二极管, ...

这种天线质量不行吗?如果我离电台近一点这种天线有可能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梦影道人"小兄弟刚入本坛, 烦请各位老大满腔热忱地给予具体的----就不要用"指导"这个词儿了, 用"分享"这个 ...

多谢回去继续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案都是最少的成本做最容易响的矿石收音机。首先是不做真正的方铅矿石检波器之类首选二极管,当然最好 ...

您好,我老师给我布置的任务是“用一根二极管和十块钱的成本做一台不用电的能响的收音机”,我看了各位的帖子受益良多,所有人都提到了“高阻耳机”这一问题,然而高阻耳机的成本都在百元以上,现实中有什么比较便宜的替代方式吗?

网友:
你这个要求,不用考虑买高阻耳机了,预算不够。可变电容也可以省了,还是预算问题。拉一根长天线,砸一根地线。2ap9并在3-5W 220V-6V 变压器初级,另外初级线头一个接天线,一个接地线。变压器次级接耳机,20-30欧的就行,灵敏度高的更好。缺点是不能调台,反正容易出声。

网友:
高阻耳机自己绕一个也行,但要是没干过的话,也有难度。利用继电器的线圈,一头垫个磁铁,另外一头放个薄铁片(必须足够薄),要离铁芯足够近,还不能吸住,纸筒做个架子。号筒式喇叭可以直接用,虽然阻抗不够高,但能出声,我试过,声音还不小。

网友:
二极管必须用锗二极管或者1n60p,普通的硅管肯定不行。耳机的最便宜方案就是压电片配200k电阻,这样能省下一个变压器。223p的可变电容和磁棒线圈都不会就是3块钱就能买到。而手机的耳机频多多上1块包邮,不过变压器只有在旧物市场上1块钱能买到,总之你要买的材料快递费比较贵。不用可变电容也不用磁棒线圈,也不用手机耳机加变压器,只用两只1n60p和一个压电片并联一个电阻也能做成功一台不用电,只要有天线就能听的收音机,不过因为不能选台,这收音机的声音会很乱

网友:
天线至少要8米架在空旷地方,十几米,二三十米容易成功。小拉杆天线太短了矿机不能用。地线用一米的镀锌铁管埋在潮湿的地下。二极管用1N60或2AP9之类的高频管。低阻耳机要配变压器(看坛内帖)。收短波可不用地线,只听响,线圈可变电容都不用,做最简单矿机。

好的天地线是矿机最重要的基础,刀片检波是高手做滴,是初哥的坑。给你们老师二十元,所有的材料都采购,做成功了你喊他为教授。买导线耳机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