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需要重新安装系统,求帮助

楼主(2021-07-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开机按F12,进入启动菜单后选 USB storage device就可以从U盘启动了

如果看不到这个菜单项,说明没有认出U盘

网友A:
笔记本C盘都预装原系统信息,便于恢复系统用,如果重装可以卸下硬盘挂在台式机上格式化C盘,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换个U起试试

网友:
启动的时候要注意是否硬盘启动。你描述的好像是自动进入了硬盘启动。

网友:
我装系统都是用U盘PE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C盘都预装原系统信息,便于恢复系统用,如果重装可以卸下硬盘挂在台式机上格式化C盘,就可以装系统了

这个本子我也有,硬盘是zif接口,一般台式机挂不上

网友:
戴尔笔记本开机时按F12(有些机型是F9),跳出启动选单选USB盘,如果系统没进WIN PE的而进原系统,大概是USB盘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在硬盘里非C区装个一键硬盘安装文件,启动后选好要安装的ghost文件,重新开机就自动安装了;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优盘是不是好的,其次,进bios看有没有识别出优盘。
找另外一个电脑把这个优盘格式化然后重新做一下pe再试,

网友:
不管是哪种安装方式都应该先把C盘格式化后再开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