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给空调风扇的电机加装调速?

楼主(2021-07-20):
电机是220伏交流电的,有三根线,怎样改?

网友A:
在电源前端加个成品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前端加个成品调速器

加了一个吊扇的调速器,可变化不大。怎么办?

网友B:
什么空调风扇不会调速,亮个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空调风扇不会调速,亮个相看看

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不匹配,可以把运行电容换个小点的试试

已经小了,1UF,原来要求是2.5UF

网友D:
用双向可控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向可控硅就行

有电路图吗?

网友:
这电路是用于手电钻等串极电机的调速电路,用在鼠笼感应电机上效果不好。
楼主只要在电源线上串联电容就可以的,电容大小实验确定,改小副线圈电容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