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高放 + 独立BJT本振 + BJT变频 + LA1050 外差机

楼主(2021-07-21):
这是哪个大侠发的图。
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感觉这电路有些虎头蛇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增益足够。但是,仅用一个单调谐中周,很容易因中频筛选不良,强台直放信号串过中 ...

  请问老爷子,这个三振,用什么型号的中周?

楼主:
打错了,老爷子,是本振那个振荡线圈,用什么型号

楼主:
若是加高放AGC,电压从哪里引入呢

网友:
     这个电路只注重了灵敏度的提高,忽略了选择性,此电路的选择性估计最大也就是10分贝左右,若在八九十年代,环境干扰小,电台稀少,可以正常收听。若在电台密集的环境中,不是强台在调谐的很大范围内压制了弱台,显得灵敏度不高,就是混台声一片,听不清个数。若在环境干扰很大的环境中,基本都是电台和大噪声的混合声,导致无法正常收听。

网友B:
2SK241不适用于AM,用菲利浦的BF998效果最好,噪声最低,G2端可用于AGC,这么好高频部分、中放不宜采用玩具级的收音机用的直放型芯片。这种电路噪声大、选择性差。

网友C(2024-07-15):
引用 网友B:
2SK241不适用于AM,用菲利浦的BF998效果最好,噪声最低,G2端可用于AGC,这么好高频部分、中放不宜采用玩具 ...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如果中放不采用“玩具级”的LA1050/TA7642。那么可否使用TA7641、ULN3839、ULN2204(接成直放电路)呢?而且还解决了音频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如果中放不采用“玩具级”的LA1050/TA7642。那么可否使用TA7641、ULN3839、ULN2204 ...

要求不高的随便玩,用什么电路都可以。能出声音就好。

网友:
从图看L1好像是用于中波的高频扼流线圈,不知这个扼流圈短波能不能用?材料应该如何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