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改白光T12,交流供电版白菜T12控制板,兼容936,带自动休眠振动唤醒功能

楼主(2021-07-21):
朋友给了几台坏936焊台,除了变压器可以利用外,烙铁头和控制板都已损坏了,已无维修价值,卖破烂也值不了几元钱。想想将其改造成T12还不错,使用里面的交流变压器供电,体积虽然大了点,放在工作台上使用的也无所谓,起码感应静电要比使用开关电源的要小多了,使着肯定要放心。936使用的交流变压器是24V40W的,实际测试过24V输出下短暂3A供电冇问题。

先看看坏936焊台,已拆掉控制板了

拆下的坏936控制板,板上的过零触发光耦和双向可控硅还可以使用的

拆下的过零触发光耦和双向可控硅,备用

先上个初版的电路

抽空画了个PCB,兼焊台面板,先放个3D模拟图看看效果。原理图见后面。

打板回来的PCB。打样板厚可以选择1.6mm或2mm的。

焊上元器件看看效果

再看下正面的面板效果

焊上两根电源线,先接上直流电源检查下电路功能是否正常。最先焊接的LM393是在泉微和龙城达购买的样品,在5ma的灌电流下,LM393的7脚就有1.4V的压降,驱动能力太弱,在X宝购买的LM393都不能用,后来在坏主板上找了个AZ393换上才正常了,7脚输出压降0.06V。若有仿制的建议在某商城购买LM393。

调温电位器旋至最左边,量LM393的2脚电压在4mv

调温电位器旋至最右边,量LM393的2脚电压在9.9mv,控温电压在设定范围,焊接好手柄就可以接上交流24V正式测试了。

在骗多多撸回来的手柄支架,带一个振动开关和NTC,一共5元(用了一个5元红包)

从坏936焊台上拆下的5芯电源线

焊接好导线支架,要注意振动开关的方向,金脚朝上。我把NTC也焊上了,其实是用不上的,是难保管怕以后要用找不着。

焊接好的手柄

插上一根换过烙铁头的T12烙铁芯,n年前撸回来的穿孔烙铁头,好像2,3元一根吧(带运费)。

这个是初版的电路。接上电源插上手柄发现T12居然不工作,检查一遍原理图感觉不像是工作原理有问题,怀疑是不是过零触发光耦坏了,那就换一个。

在另一个936坏控制板上拆了个MOC3041,换上了还是不工作。没道理的,又拿了块936坏控制板研究了下,发现过零触发光耦的接法有不一样,感觉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把电路稍稍修改了下,再上电久违的白烟在烙铁头上就冒了出来了。

这个就是修正后的电路图,可以兼容936l烙铁芯,可以用作936的升级控制增加休眠功能。这里Q1增加了一个偏置电阻R11以防止漏电。改变R7,C2的参数可以改变进入休眠的时间,图中给出的参数延时时间在2分钟左右。

附上商品936焊台的原理图,是不是不可思议的复杂?

安泰信936B的原理图

来张T12工作图。冷机上电5秒化锡,不比使用开关电源的差吧?

来张冒烟的图。补温也很快,平常不用LED也在快速闪烁。

进入休眠状态。休眠时温度保持设定温度的一半。

休眠时LED也会闪烁的,烙铁头温度降一半

准备组装了,来张正面图

再来张侧面图

完整的交流版T12焊台

根据修正后的原理图修改好的PCB

题外话,原来T12原厂也是使用交流电源的,使用一个40W的公频变压器供电

网友A:
滚珠开关,有角度要求的,这么平躺着灵敏度不高
要垂直放置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板子多做几块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开关,有角度要求的,这么平躺着灵敏度不高
要垂直放置

图片中平放仅仅是拍照展示需要,烙铁使用时滚珠开关就是近似垂直啊?也可以用水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板子多做几块造福坛友。

隔壁论坛有打板gerber文件下载

网友C:
diy高手,废物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高手,废物变宝

过奖了,物尽其用而已

网友:
没有M币,能不能把打板文件这里发一下?谢谢

楼主:
用安泰信936/936B也是可以直接改白光t12的,就是回温要慢点,冷手柄开机7,8秒化锡这样。
简单改装

安泰信936B原理图
简单改装

楼主:
有5张空PCB板用不着免费送出,一人限拍一张,一张PCB送一套10K电位器和旋钮。会打样板的就用不着拍了,不是专业电商,可能要凑够几单或隔几天才会发一次快件,请多体谅。

PCB要改动两个电阻,见下图,介意的勿拍

对应的原理图

5张空PCB

闲鱼链接

网友:
谢谢分享,拍了一个。

网友D:
把变压器整流/滤波直接上T12控制板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变压器整流/滤波直接上T12控制板不好么?

这个是选择那个更好的问题,你可以那样用

网友:
有成品板吗?

楼主:
资料都完全公开了,不出成品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都完全公开了,不出成品板

嗯,我研究下看看,谢谢

楼主(2021-12-07):
这位兄台,现在还要找20多分钟吗?

楼主:
这位哥们,T7就是D2,D3,原理图没有的原件就不要理会,预留的功能位。原理图上有用可数的原件就24个,套件图片里的原件可数的也是24个。

楼主:
致这位哥们:936改T12的所有资料都在这个贴子里,在闲鱼摆几套套件仅仅是方便有技术基础的坛友,不提供手把手的技术支持。闲鱼也是借用朋友的,更不会在闲鱼里提供技术支持。到你店里看了下,有很多电子DIY相关的产品出售,你不是毫无基础的人,建议你静下心把楼主位的文字都认真读一遍,不要遇到点点问题就来烦人,多体谅下。

楼主:
M6就是原理图上的M7,就这几个原件,闭着眼睛也能蒙上吧?

网友E:
这个记号一下

网友F: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记号一下

用收藏功能会更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还行,还算可以摆上台面

网友G:
咸鱼拍了两套
请问手柄不加震动开关,要不要短接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鱼拍了两套
请问手柄不加震动开关,要不要短接两点?

看到你在咸鱼拍的套件了。JP2短接就可以禁止烙铁休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在咸鱼拍的套件了。JP2短接就可以禁止烙铁休眠。

好的

网友H(2022-01-15):
T12只用T+    T-不接其它的线可不可以直接用  谢谢回复

网友I:
这种控制板也能坏?应该多是变阻器损坏吧。工频牛耐操,但是烙铁头要质量好的,网上很多都是质量很差的头子,真是不忍直视啊。因为弄贴片的小头子,太容易坏了。散热不好。

网友H:
兄弟   43欧的电阻只发一个吗?   R5  R3电路上有两个   100欧的发两个  只有R9用一个  另一个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T12只用T+    T-不接其它的线可不可以直接用  谢谢回复

到处发情,什么素质?仅仅友情答复,别人冇责任给你提供技术指导的,白光T12怎么制作怎么用,网上教程多的是,我冇义务也冇必要再给你重述一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   43欧的电阻只发一个吗?   R5  R3电路上有两个   100欧的发两个  只有R9用一个  另一个何用?

R3用去一个43R,R5,R9各用去一个100R,不刚刚好吗,哪里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控制板也能坏?应该多是变阻器损坏吧。工频牛耐操,但是烙铁头要质量好的,网上很多都是质量很差的 ...

白长了一双眼睛,一楼已说明是朋友白送的坏焊台,我就看上工频牛你吹?把他改成T12好用的很。万物都有寿命,有什么东西不会坏?936都带温控板的,散热不好一说就是谬论,温度调高了肯定出问题,你的头子容易坏我的可不会。

网友I:
引用 楼主:
白长了一双眼睛,一楼已说明是朋友白送的坏焊台,我就看上工频牛你吹?把他改成T12好用的很。万物都有寿 ...

本来就是帮你顶顶帖子,我喷你了?上来就喷。。。我说的哪里有问题了?你上来就喷,你平时对别人说话都是这样吗?你上来就骂人?吃枪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来就是帮你顶顶帖子,我喷你了?上来就喷。。。我说的哪里有问题了?你上来就喷,你平时对别人说话都是 ...

都不知谁吃枪药了?怎么不用你这句话检讨下自己?那多谢你帮顶贴子了,要说这就叫骂人,未免小气点了吧?不想跟你抬杠。

网友I:
好吧好吧,算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吧好吧,算了算了。

什么叫算了?我原本就冇骂人,是以事论事。

网友(2022-02-25):
新版的控制板原理图发给我一个呗,现在我焊完所有原件LED灯闪烁很暗,十多秒灯明亮一下加热一下就停了,下次加热还得10多秒,给我一个图看看是否焊错,

网友J:
刚才找到问题了,JP3 短接了,JP1忘了短接,现在加温可以了,但是有一个新问题,想改变电位器的温度调整范围是不是得改变R4的大小,现在电位器再最左边不加温,但是电位器稍微往右转一点点就开始加温灯闪烁,瞬间化锡,所以没敢继续往右转,怕烧头子,所以想咨询一下R4加大电阻是不是可以降低温度.

网友:
问题已解决,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给这个大变压器加了一个小风扇,因为昨天试机20分钟左右变压器烫手,所以用风吹着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刚才找到问题了,JP3 短接了,JP1忘了短接,现在加温可以了,但是有一个新问题,想改变电位器的温度调整范 ...

这位兄台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同样问题,稍稍调大,就烧红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位兄台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同样问题,稍稍调大,就烧红烙铁头。

测量下LM393的 2脚控制电压是否在3-10mv范围内,有可能是R3R4焊错了

网友:
(是的,R3R4焊反了。没注意看原理图。调换过来就正常了。不过开最高温一分钟把Q1烧了。手头没有M6,用什么替换?。

网友(2022-08-08):
看样子也可以用来控制210或者245了!

网友(2024-04-15):
引用 楼主:
用安泰信936/936B也是可以直接改白光t12的,就是回温要慢点,冷手柄开机7,8秒化锡这样。

还有安泰信937A也可以改T12手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