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子管单端输出电路改进的思路供探讨

楼主(2021-07-21):
        感觉电子管单端输出变压器,很难设计与制作。匝数少了电感量不足,低端不行,匝数多了,分布电容影响频响高端幅度。可不可以在输出变压器上增加一个绕组,使用一个与电子管静态电流方向相反的电流,去抵消电子管静态电流的磁通。通过软件计算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变压器的匝数。这个思路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这问题以前讨论过,对给绕组供电的电源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进论坛比较晚,少见识了。不知道如果对增加的绕组供电电源能够解决,是不是可以改善频响的高低端特性。

网友:
改善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个绕组要接一个同等功率的管子做恒流源,元器件要增加,另外功耗也增加了。这种设想早就有,也有人实践过。最终不了了之。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科学实践和探索的精神是必须鼓励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解决一楼说问题,实则不必。不要把输出变压器想的太复杂,世间没有完美的东西,够用就行。

网友:
推挽输出电路不就是这样出现的吗?我的意思是说推挽技术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再倒退回去。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当年的输出变压器有过“反交流平衡圈”的设计,原理基本相同,但需要解决反磁化电流的来源和不增加能耗问题。曾经设想将灯丝绕组整流后供电,整流后的直流灯丝电源经反磁化绕组再供给灯丝,基本无能耗损失。具体做法是先计算出磁化电流安匝数,若初级绕组3000匝,初级电流为50ma,则安匝数为150;若灯丝电流为1.5A,则反磁化绕组为100匝,安匝数同样为150。可以在灯丝绕组整流输出端并联适当容量的电解电容来调整灯丝电压(利用整流滤波电路提高的直流灯丝电压来抵消反磁化绕组压降),此方案除改造输出变压器增加整流滤波元件外无其它成本,可以供你参考。

网友:
LZ如果不考虑成本话,在变压器铁芯足够的前提下,采用蜂窝绕法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进论坛比较晚,少见识了。不知道如果对增加的绕组供电电源能够解决,是不是可以改善频响的高低端 ...

只能有限改善低端频响,改善高端频响还要靠初、次级绕组“N夹N-1”绕法,大幅改善要增加铁芯尺寸。

网友:
      这种做法只能使输出变压不用顺插器及留有气隙,避免磁饱和,简化工艺,某种情况下能减小铁芯的截面积。对输出变压器所要求的电感量没有差别,只不过电感量相同的情况下匝数可以少些,至于漏感不确定能否减小,还有可能增大。这种方法即便可行对放大器效果的改善也是微乎其微。

网友:
关键一点,这个退磁绕组的直流电流必须是恒流源提供的,否则是要短路音频输出交流的,导致输出牛效率极大降低。

网友:
设计输出变压器时,避开磁芯磁饱区和和非线性太厉害的磁化曲线区段呗!

网友:
A类推挽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以现在的技术来说, 输出牛的频响已经不是关键问题了, 难的是喇叭匹配.  现在的音箱都是偏向晶体管而设计的.

网友:
现在绕牛的难度不高,技术日渐成熟,也就大一点罢了,没必要搞那么复杂。